[求助] 关于DC命令的问题,新旧命令如何替换?

楼主(2010-12-24):
set_test_isolate [find cell "ABC"]
Error: unknown command 'set_test_isolate' (CMD-005)

如上面所示,DC报的错误。是语法太旧了吗?应该怎么改呢?
谁有最新的语法资料,希望可以共享一下

网友:
你可以查看一下工具自带的usemanual

楼主:
关键是没有带。而且命令换了。我也知道换成什么样的。怎么查?

网友:
dc-transcript old.tcl new.tc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指令是把 dcsh_script -------> dctcl_script
能完成新旧指令的转换吗?

网友:
unix% dc-transcript old_script.scr new_script.tcl
A program is available for users to migrate from "old" dcsh to DC-Tcl. Will convert most commands in existing scripts to TCL. Only goes from DCSH to DC-Tcl:

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