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哪裡verilog code有錯誤

楼主(2010-12-24):
小弟我是新手  把呼叫function函數改成呼叫task

原本的:

module shift(indata,qout,mout);

output [7:0] qout;
output [7:0] mout;
input   [7:0]  indata;

reg [7:0] qout;
reg [7:0] mout;
parameter left=1;
parameter right=0;

always@(indata)

begin

mout=multdiv8 (left,indata);
qout=multdiv8  (right,indata);

end

function [7:0] multdiv8;

input fcn_left :
input[7:0] fcn_in;
begin
    multdiv8=(fcn_left==1)?(fcn_in<<3): (fcn_in>>3);
end
endfunction

endmodule

以下是我自己寫的

module (qout, mout,indata);

output [7:0] qout;
output [7:0] mout;
input [7:0] indata;
reg [7:0] qout;
reg [7:0] mout;
parameter left=1;
parameter right=0;

always@(indata) begin

multdiv8 (left,indata,qout);
multdiv8 (right,indata,mout);

end

task multdiv8;

input fcn_left;
input [7:0] fcn_in;
output [7:0] qout;
output [7:0] mout;

if (fcn_left==1)
qout=fcn_in<<3;
else
mout=fcn_in>>3;

endtask
endmodule

哪邊有錯呢  麻煩各位大哥大姊了

网友:
check the number of your task's ports.

网友:
回复 楼主:

    function会返回一个值!

应该是 out = func_name(in1,in2);

网友:
task只返回一位的东东 你那不是八位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