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最近在读拉扎为的《模拟CMOS电路设计》,有不解,请教高人问题。

楼主(2010-12-24):
最近在读拉扎为的《模拟CMOS电路设计》,有句话不理解,请大家给解释解释。

大多数CMOS工艺中, pMOS期间做在N well中,注意N well必须接一定的电位,一边pMOS的源/漏结二极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反偏?

请问

1,为什么是pMOS器件大多数做在N well中? 而不是nMOS做在Pwell中呢?有什么优点吗?

2,N well接电位后,为何可以使pMOS 的源/漏结二极管保持反偏呢?

网友:
这些问题问的,

网友:
呵呵,最基本的问题,应该找本基础的书来看看,PN结,沟道什么的

网友:
建议看看有关工艺的书看看

网友:
回答楼主的两个问题;
1。第一个问题我想应该是和制造相关的问题,考虑到扩散,离子注入等问题,在P衬底中做N阱相比N衬底中作P阱有优点吧。
2。N阱接点位是为了使衬底与源漏间保持反偏,以确保衬底内无寄生电流。

网友:
一般晶圆用P型衬底,Pmos用nwell,n阱一般接高电位,所以PMOS的源漏的PN结是反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讨论让大家进步呀。呵呵

网友:
这个问题是工艺的问题,肯定是经过实践检验出来的真理,第二个问题,这个比较基础!

网友:
其實樓主問的問題真的很難讓我理解,不知可否是這樣回答
1.Pmos做在Nwell與nmos做在Pwell中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說為什么,
2.關于給Nwell加一定的電壓,為什么可以保持偏置,其實看看工藝就應該明白的,Nwell接觸的應該是P溝道,這就是PN結的問題了
不知能否明白

网友:
怎么觉得应该是工艺的问题呢.

网友:
都是工艺方面的问题

网友:
工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