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结果和前仿不一致怎么办

楼主(2010-12-24):
最近做了一个IO PAD电路,做完后仿,发现同前仿的结果相比,输出信号的duty cycle变得比较差,这个大概是layout中的什么原因引起的??
       需要修改版图吗?

      谢谢指导

网友:
IO PAD?那你应该是SPICE仿真的结果吧。
因为后仿加上RC参数后,占空比和传输延迟会变差许多,如果在你的spec范围内可以不管,如果超出spec要求,需要重新修改cdl和layout

网友(2011-04-28):
哦~同求,谢谢高手啦~

网友:
同意2#
如果利用calibre 提取的寄生,则可以通过calibre本身查看信号线的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