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pice explorer中的FFT是否只能分析低通信号?

楼主(2010-12-24):
在Synopsys公司spice explorer软件的waveform-postprocessing中有 FFT/DFT conversion这项功能,但是似乎没有设置信号中心频率的地方,如果我的输出信号的中心频率在20MHz,该怎样用这个工具进行分析呢? 只能把数据导出来用matlab算吗,请大牛指点~~

网友(2011-06-11):
回复 楼主:

    有fin这个blank啊。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