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的 write recover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24):
SDRAM 的 write recover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内存存储单元包括子线(wordline 又称行row)和位线(bitline 又称列column),如下图所示。内存读写操作时,先行地址有效,接着列地址有效,之后就可以对存储电容中的内容进行读写操作了。

针对楼主的问题,解答如下:

对于内存,在进行数据的写(write)操作时:由于数据信号由控制端发出,信号输入时芯片无需做任何调校,只需直接传到数据输入寄存器中,然后再由写入驱动器进行对存储电容的充电操作,因此数据可以与CASColumn access strobe,列地址有效)同时发送,也就是说写入延迟为0。不过,数据并不是即时地写入存储电容,因为选通三极管(就如读取时一样)与电容的充电必须要有一段时间,所以数据的真正写入需要一定的周期。为了保证数据的可靠写入,都会留出足够的写入/校正时间(tWRWrite Recovery Time),这个操作也被称作写回(Write Back)。tWR至少占用一个时钟周期或再多一点(时钟频率越高,tWR占用周期越多)

即使是读后立即重写的设计,由于是与数据输出同步进行,并不存在延迟。只有在写操作后进行其他的操作时,才会有这方面的影响。写操作虽然是0延迟进行,但每笔数据的真正写入则需要一个足够的周期来保证,这段时间就是写回周期(tW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