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DRAM 的 write recover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24):
SDRAM 的 write recover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写回时间吧  就是发送写命令后 转换到其他状态需要等待的时间 比如说你写8个数据 如果写回时间是2个clk,那么在写命令后的10个clk 你才能转换状态

网友(2011-01-25):
首先要知道 precharge 的用意在关闭正在使用的Page, 然后跳到别的Page
所以下完 write command 必须确定资料有写入的 memory cell 内才可以下 precharge command
这段所需要的时间称之为 tWR
如果有认知错误,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

网友(2011-03-22):
SDRAM是动态RAM是需要写回刷新的。估计是这个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懂啊!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