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 的 write recover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12-24):
SDRAM 的 write recovering 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听过这个玩意儿啊?是什么SDRAM? DDR? DDR2?

网友(2011-01-24):
就是为了防止数据长时间不读写,电容上的电荷丢失,需要把数据读出来重新写进去的意思,这个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进行一次的。

网友(2011-04-26):
write recovering是在写操作时最后一个数据送给SDRAM后,时序上需要等待的周期,以确保写入的数据的可靠性,楼上说的应该是自动刷新吧。

网友(2019-03-04):
3楼说的是 refresh(刷新)
4楼的理解是正确的。因为在对DRAM进行写操作时,当被写的数据在数据总线端口上出现的时候,还不能认为这个数据被可靠的写入了DRAM内部的存储单元。为了这些数据能可靠的、不受干扰得写入内部的存储单元,最好在一段时间内不对DRAM进行任何操作,这个时间段就叫做write recovering。
这个名字本身也是非常形象的:DRAM好像要花很大代价才能进行写操作,操作一次后要一段时间才能“恢复”过来,就像玩游戏时放了一个大招后,不能再释放其它技能,需要“恢复”。

网友(2019-05-13):
4,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