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65nm下电容的失配问题

楼主(2010-12-24):
最近拿到一个foundry 65nm的工艺,但是工艺说明文档上并没有写电容的匹配精度,请问一般在65nm工艺下电容的失配随面积是怎样变化的呢?

这个工艺提供的电容是长条形的,W固定为0.1um,只能改变L和finger

网友:
I guess it is so called "vertical parallel plate capacitor."
I suppose it (the vertical plates, the vertical walls) is built by the mutiple via and metal layers of the process technology.
The higher number of interconnect layers (usually associated with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nodes), the higher unit capacitanc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URL for discussions overseas.

http://www.designers-guide.org/Forum/YaBB.pl?num=1146378302

The original IEEE JSSC paper is attached for your reference reference.

As a matter of fact foundries do have matching data (and technical documents) about this type of capacitors.
I used such type of capacitor since 2001 (0.18-um node).
I know TSMC and Global Foundry provide mismatch data of such type of capacitors.t
Sorry, I cannot attach their data to this site (legal issue).
Simply ask the customer support engineers of foundries to get these technical reports.

Capacity Limits and Matching Properties of Integrated Capacitors.pdf

IEEE JSSC Paper

网友:
More inputs
The capacitance per unit area is actually a function of the following:
1. Length of metal stripes (L)
2. Spacing of metal stripes on the same layer (S)
3. Width of the metal stripes (W)
4. Number of parallel metal stripes on the same layer (so called "M", i.e., the number of fingers)
5. Number of metal layers that can be used in the capacitor layout

Area of the capacitor layout ~= L x [(M-1) x S + M x W]

Specifying S in the capacitor layout is not straightforward.  (Not simply to use min. spacing)
Just imagine the the vertical walls are built by stripes of metal and vias.
In between the vias are atually filled by IMD (inter-metal-dielectrics), which is void (in terms of conducting material).
So the conductor (plate) surface is not continuous.
Even more, it can be considered zig-zag.

So specifying S by the minimum DR is probably not the best approach.
Making S >> minimum spacing (e.g., S = 3 x min. metal-to-metal spacing) between metal stripes improves the uniformity, at the cost of reduced capacitance per unit-area.

I guess, there would be a good number of S between min. DR allows and 3 times this number, which give good tradeoff between layout area and capacitor matching perfomance.

Other notes
  • Avoid using M1 as the starting conducting layer, since M1-to-substrate/bulk parasitic capacitance is relatively a large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capacitance.
  • Use top metal layer to increase the capacitance per unit area.  M_top is thicker and creates more "side-wall" capacitance.  (Since M_top spacing is also a larger number compared to those in lower metal layers.)  If necessary, rotate the M_top stripes by 90 degrees.  Overlay the (rotated) M_top fingers on top of lower-layer layout.
  • Depending on how high your vertical wall stacks up, keep the neighborhood layout components at least two times the distance from the capacitor, such that the unwanted signal coupling is reduced.  A simple rule of thumbs: # of metal layer = N, the distance you want to keep your non-relevant components away from the edge of the capacitor = 2 N um.  So you see, this capacitor layout is not too area efficient.

网友:
楼上很犀利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what is the purpose of "If necessary, rotate the M_top stripes by 90 degrees.  Overlay the (rotated) M_top fingers on top of lower-layer layout" ? is this increase value per unit?

网友:
These are the assumptions:
  • You want to specify minimum width (of all conducting layers) to maximize the capacitance per unit area.
  • You probably don't want to use minimum spacing in the lower conducting layers, due to the reason mentioned in my previous reply e-mail.

Reminder: the M_top width and spacing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lower layers.
For example, the following numbers (in microns) are what you want to use in this layout:
                        W    S
M_top                   1.1    2.0
M_2 - M_top-1     0.4    0.6

When you put M_top metal stripes on top of M_top-1 metal stripes (non-rotated fashion), you will find that due to (width + spacing) mismatches, some of the M_top stripes do not find vias that interconnect to underneath M_top-1 stripes.

No vias means "flux leakage."
The highest density of vias means "the minimum amount of flux leakage."
Rotating the top metal stripes by 90 degrees and let M_top stripes find vias to connect to M_top-1 stripes is what I think a compromised (not the best) solution to address the flux leakage issue.

Yes, it ends up increase the capacitance per unit area somehow.

网友:
高人啊,很强大

楼主:
谢谢fhchen2002的解答,我另外还有个问题是这个工艺线提供了多种采用多层金属实现MOM电容的structure, 比如M1~M5,M1~M6,M2~M5,M2~M6,M3~M6,M4~M6等等,采用的金属层数与电容的匹配之间有没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采用的层数越多匹配就越好呢

网友:
The more number of metal layers you use, the more capacitance per unit area.
When you gain more capacitance per unit area, you may want to enlarge the S between fingers to improve the matching property, at the cost of slightly reduced capacitance per unit area.

Compared to M2-M6 capacitor, M3-M6 capacitor (with the same area) has less parasitc capacitance to bulk/substrate.
Remember, OD and poly (which form the MOS devices) are right above the well/substrate.
So using M3-M6 to form the flux capacitor (aka vertical capacitor) creates less noise coupling to active devices.

It is a matter of trading-off area efficiency and noise coupling.
I don't think capacitance matching is directly relevant in this regard.

楼主:
获益匪浅啊!
我准备用这个工艺做一个SAR ADC,对电容失配的要求大概是13‰以下(采用了自校正),但是foundry那边确实还没有关于电容失配这方面的数据,请问fhchen2002兄根据你的经验,在65nm下要达到13‰以下的失配,单位电容取怎样的量级合适呢,20fF?50fF?80fF?100fF?

网友:
Sorry, I do not have firm answer for you.
Without the inputs from foundries, I would take 50 fF as an aggressive design, and 80 fF as a conservative design.

B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mismatch statistics correctly.

Mismatch methodology:
Capacitance mismatch (\Delta C/C) = 2 * (C1 – C2)/(C1 + C2) * 100,   Unit: %

So when you say 13%, I assume you mean the standard deviation (1-sigma) of the above measurement results.  (i.e., differences of capacitance of two identical capacitor layout).

网友:
这种电容和MIM比,哪一个匹配更好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Sorry for more correction:

Not just the minimum width,
I should have written: "the minimum width that vias can be put along the metal lines.
Thus the upper layer metal can be shorted to lower layer metal."

网友:
回复 网友C:

    當然是 MiM

主要有兩個 Key factors 來決定:
Vertical wall(s) 是否為連續平滑的 plane?
(The answer is negative,因為有 vias, and holes bewteen vias.)
而 MiM 的 top plate and bottom plate 則無此 issue

此外
MiM所使用的 dielectric 一般為 nitride
dietrice constan 為 7.5
要達到同樣的 capacitance per unit area 厚度較 oxide 為厚
因此 thickness uniformity 較佳
(corner case capacitance variation is only +/- 10%.)

而一般所用的 interl metal dielectrica 主要還是以 oxide 為主
當然在 0.13-um 以下的銅製程
會有 oxide-nitride-oxide (ONO) sandwitch 來隔絕水汽
避免 copper erosion 的情況
基本上 IMD (inter-metal dielectric) 的 dielectric material 的quality 是不能和 MiM 的 nitride 相提並論的

网友:
回复  goodsilicon

    當然是 MiM

主要有兩個 Key factors 來決定:
Vertical wall(s) 是否為連 ...
引用 网友A:

Actually, the matching characteristic of MIM cap is much worse than MOM cap

网友:
回复 网友C:

Foundry data 不便 disclose
请參考 paper
R. Aparicio and A. Hajimiri, “Capacity Limits and Matching Properties of
Integrated Capacitors,” JSSC March 2002, pp. 384-393.
前面楼上可以直接 download

网友:
回复  goodsilicon

    當然是 MiM

主要有兩個 Key factors 來決定:
Vertical wall(s) 是否為連 ...
引用 网友A:

    很给面子,一路都是e文,到我这里就是国语了,呵呵,谢谢啊!
兄台的意思是MIM的匹配要好于MOM哈?
后面fuyibin兄的意思是MIM的匹配要差于MOM哈?
我该follow哪个呢?

网友:
因為兩邊中譯大不同
所以我大部分用英文
有些人叫這種 capacitor MOM
但是我認為 very confusing.
在不同的 paper 中
我也見過用 MOM 這個 terminology, 結果 device profile 是我們俗稱的 MIM.

Which has better matching property depends on foundry characterization report.
If you don't have this technical report, you can't determine the size of your unit capacitance.

In case you have 5 metal layers or more in advanced CMOS technology, you can implement area-efficient (I prefer calling it vertical parallel plate) capacitors on chip.
Using MiM capacitor will result in one extra mask layer, therefore more expensive than without.

But beware, the vertical walls are built high, and most likely from M2 to M_top.
So the signal cross-couple to the their neighbors are severe.
In order to minimize unwanted signal cross-couple, you want to keep these capacitors away from their neighbors.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MoM is not that area efficient.

网友:
   OK, I see 了,case by case! thanks fhchen兄!

网友:
Cap Comparison  In In the paper "Capacity Limits and Matching Properties of Integrated Capacitors"
There is an HPP capacitor, which is made of horizontal plates of metal (M_N & M_N+1) and IMD oxide.
Don't confuse this HPP capaictor with the MiM capacitor the foundry provides (for mixed-signal design).

In this papaer, it says the vertical parallel plate capacitor (VPP) has maching characteristics much better than HPP.
(Refer to the sigma_c / C_average column.)
That is it.

For those who can't get VPP matching chracterstics reports from foundry, refer to the data above (pasted from the paper).

Elaboration
You lay out a capacitor about 19 pF.  The 1-sigma variation is about 0.54%.
The mismatch between two identical such capacitor pattern would be ~= sqrt(2) * 0.54% ~= 0.764%

Compare this number with the data in the MiM characterization report.
Then we have an idea which type of capacitor has better matching characteristics.  (In the bulk part.)

Can somebody do this (i.e., make such comparison) and let us know the answer?

网友:
In In the paper "Capacity Limits and Matching Properties of Integrated Capacitors"
There is an HPP  ...
引用 网友A:

for example, we can get some information from the capacitor matching characteristic report supplied by foundry
MOM cap 98.9fF   35.6um^2      mismatch=0.042%   2.7fF/um^2
MIM cap   220fF   116.6um^2     mismatch=0.068%  1.88fF/um^2
especially for large size cap, MIM cap matching will degrade if its area is larger than some value.
I think the uniformity of the dielectric layer will be worse when area increasing.
The MOM cap is the cap between metal finger. The uniformity of dielectric layer is depended on lithography accuracy.

网友:
Side-by-side layout:
The MiM data from my side looks very much like yours.
10X10: 1-sigma mismatch: 0.0789% -> 0.05x% if area doubles.

Cross-coupled layout
The MiM mismatch data from my side is better than what you provided by 50%.
2X (10X10) the mismatch (1-sigma) is only 0.0353%.

Did your "MOM" mismatch characterization report also characterize the data for (cross-coupled) common-centroid layout pattern?

网友:
解釋的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太牛了

网友:
Side-by-side layout:
The MiM data from my side looks very much like yours.
10X10: 1-sigma mismatch ...
引用 网友A:

我也只见到过side by side的数据,看来用这个做设计还是比较保守的。一般做匹配都会cross-couple一下的。

网友:
问题是 cross-coupled layout style 再搭配 scrambling
難度相當高
想像要作一個 SAR ADC
1X unit capacitor 先作 cross-coupled layout style,
另外有一 dummy 1X 和它搭配
Unit capacitor 以上為了要 improve matching 於是設法把
2X, 4X, ... 打散

网友(2011-04-11):
高手过招。。

网友:
一般都是用等宽度金属层吧,很少用不同宽度的,通孔不好打。

网友(2013-08-26):
回复 网友E:

    请问下这种结构的 电容在LVS验证的时候可以识别吗? 我现在反向一款TSMC的SAR ADC  网表里面没有电容 但是LVS  验证成功,所以很奇怪。。求指导

网友:
到底是mim电容的匹配好还是mom的匹配好啊,都搞糊涂了。

网友:
两种电容的匹配决定因素不同,MOM更多决定于光刻精度,MIM更多决定于介质均匀性。对于大面积可能MOM会好些,小面积可能MIM会好些,大致可以作为guideline。

网友(2014-05-15):
受益匪浅啊。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F:

    那 同樣電容下 mos cap v.s.  MIM    ?

以前 simulation   0.25um 2.5v process
nmos電容 5 corner ..先考慮 signal > Vth .. 在去跑 mim 電容 . 我是跑 oscillator 看 clock 變化多大去判斷 .
使用 mos電容 simulation 比 MIM 好..
是否是因為要達到同樣電容下,  MIM  area >  nmos Cap .

另格問題是高壓  電容 60V BCD ..看過有人使用METAL 間的電容當高壓電容. 不過容值很小 .

网友(2015-08-31):
高手们好厉害~

网友(2016-01-12):
回复 网友A:
这个资料好,哈哈。赞一个

网友(2017-04-14):
马克一下,牛人!!

网友:
留作纪念,mark

网友(2017-07-17):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20-07-31):
请问有没有cadence617软件下蒙特卡洛仿真单位电容失配的教程,类似于图片中的结果是怎样得到的,求testbench搭建及仿真教程

网友(2020-09-20):
受益匪浅

网友(2024-12-23):
參考一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