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tro license 问题

楼主(2010-12-25):
启动Astro后,找不到license,问题如下:
Failed to get license key 'Milkyway'.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147))
Failed to get license key 'MDataPrep'.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147))
Failed to get license key 'Astro'.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147))
Failed to get license key 'Apollo'.  (License server system does not support this feature. (-18,147))
License initialization failed
Connection to IPC server failed.
Starting IPC Server. (Port = 1924)
IPC Server started successfully.
No PseudoColor Visual avaiable, try TrueColor instead
Starting a non page replacement mode Milkyway db session...
是license的问题还是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那里可以找到Astro2007.03-SP10版本的license?与DC200809共用一个license(DC可以正常启动)也是这个问题,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怀疑是你的license文件不对。
如果文件正确,可以有两个方法设置(cshell为例)。
(1)setenv LM_LICENSE_FILE licens.dat
(2)setenv SNPSLMD_LICENSE_FILe license.dat
    lmgrd -c license.dat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好了,是licens的问题,用最新的synopsys.scr就可以了,装完之后需要运行那个perl命令。

网友:
我的问题是checkout of "AstroBeta" failed server node is down an no responding

网友(2013-08-11):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把你的synopsys.scr发给我呀(1613599219@qq.com),还有那个perl命令是要怎么用啊?能不能顺便发一下你的操作过程呀?谢谢!!!

网友(2013-10-16):
回复 网友B: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谢谢

网友(2013-11-20):
怎么解决的???请教一下!!!

网友(2014-05-04):
求说明解决办法!

网友(2016-05-02):
环境变量中把那行27000@localhost删去

网友:
解决了的同志请贴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