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谱仪测量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0-12-25):
利用频谱仪测量矢网点频的输出功率时,矢网的输出功率设置为0dBm,可频谱仪测量的峰值功率是-2.67dBm,这应该是由于信号有一定宽度,而频谱仪测得是峰值功率,如何用频谱仪测量信号的输出功率?

网友:
    尝试在频谱仪的“检波/解调”设置里看看。通常情况频谱仪的默认“检波”后的功率值都是按正弦波标定的,如果被测信号不是正弦波则显示的功率应该是不准确的,这是就需要在频谱的“检波/解调”设置里看看更改其类型。
    还有就是频谱的RBW是-3dB带宽,如果信号带宽过大则应做相应更改。

网友:
使频谱仪RBW带宽很宽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1-01-30):
矢量分析仪输出的功率并不会与设置的功率值相等,这个可以从矢量分析仪的内部结构可以看出。如果想让输出的功率值与设置的功率值相等,需要进行特殊的设置,具体可以参考相应的矢量分析仪使用方法。

网友:
频谱仪RBW

网友:
奇怪了,频谱仪测功率不是基本的?

网友:
赚点钱,有需要的,callme,给你传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