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CL语法。

楼主(2010-12-25):
看到一段TCL的脚本,
set eg_path [pwd]
set eg_list [glob -nocomplain [file join $eg_path "*.sv"]]
set list [list abcdefgh_abc.txt b.txt c.txt]
echo $eg_list
regsub {.*/(\w+)\.sv} $eg_list {\1} x
echo "$x"
quit
不知道regsub后边第三个参数什么意思,求解释。。。
最好把regsub这句话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各位大仙···
帮帮忙···

网友:
凡是以reg开头的都是正则表达式的配置关系,可以查查语法中的正则表达式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查过了,没怎么弄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regsub {.*/(\w+)\.sv} $eg_list {\1} x
    echo "$x"

    正则表达式里面是{任意路径/任意名字.sv}的部分,然后这部分直接由{任意名字}所替代,存在x里面

   其实就是提取*/*.sv的文件名。

楼主:
回复 网友B:

    Thank you! 我还需要好好琢磨琢磨这几句话的意思。。。

网友:
回复 楼主:

    xiexie

网友:
学习了,有人回答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