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几个参数的解释

楼主(2010-12-25):
运放里有几个参数我一直没有看懂,也没有找到相应的解释资料,请大家帮忙解释,他们是:
Output Short Circuit Duration;

Response Time;

Saturation Voltage ;

Strobe ON Current ;

Output Leakage Current。

网友:
主方面我也不懂,帮不上忙了。

网友:
xxx;響應時間;飽和電壓;xxx;開路漏電流;
xxx的不知道

网友:
兄弟,咱俩差不多呀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彼此彼此 围观高手解释

网友(2011-01-27):
Response Time;响应时间

网友:
output leakage current 输出漏电流 这个主要是研究CMOS在关断状态下的特性的

Saturation Voltage 渗透电压

网友:
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大清楚。。。。。。。

网友:
thanks for your information

网友(2011-02-27):
    第一个和第三个我也没见过,你可以把他的上下文拿出来

网友:
response time 响应时间,可以认为是状态改变或切换所需要的时间,例如从低电平转变高电平所需要的时间。一般是对输入阶跃信号而言的。其中重要条件是误差带选择,有0.1%,0.05%的,差别较大。
saturated voltage 饱和电压Vsat,一般运放输出是有限的,不可能到达电源电压Vcc,实际输出电压=Vcc-Vsat

网友:
Output Short Circuit Duration,输出短路时间,一般op本身包含输出保护电路,输出在一定时间内短路是可以接受的不至于期间本身损害,超过这个时间就不一定了

网友:
找一本放大器的书看一下都有解释

网友:
19#和20#的解释很好

网友:
膜拜19.20楼的大神

网友:
这些参数只是起到一般参考的作用,不是重点!

网友:
Response Time; 响应时间,与增益带宽有关。
Saturation Voltage ;饱和电压,这个不清楚什么意思。
Strobe ON Current ;开门电流?
Output Leakage Current。 输出漏电流。
感觉你这些参数像是光耦的啊。把器件型号说一下。大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