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VCO的PSS仿真

楼主(2010-12-26):
作VCO的PSS仿真时出现错误"V(net21) is too small to reliably detect the period of the oscillator this may be because nodes with insignificant signal levels were chosen,or it may be because the oscillator was never properly started."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也遇到了,瞬态仿真正常振荡,但是在做PSS分析的时候就出现了楼主所示的错误,郁闷啊。

网友:
可以试试把精度设置低点

网友(2023-05-04):
pss仿真设置仿真频率没有加单位G

网友A(2023-12-22):
很久之前的帖子了,现在在做作业,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5-11-04):
引用 网友A:
很久之前的帖子了,现在在做作业,楼主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这种问题,请问该怎么解决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