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弦信号输入ADC每一位输出数字码怎么确定

楼主(2010-12-26):
如果给ADC输入加一个正弦波,我想知道ADC输出每一位的数字码是怎样变化的,这个可以吗?有没有关于ADC输出各位的时域的表达式啊?

网友:
Yes, of course.
Is MATLAB script OK for you?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用MATLAB啊,就是想知道输出各位的数字码是怎样变化的,有没有一些时域抑或频域的表达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分析DAC电流源随机误差对于SFDR的影响,于是想知道ADC输入正弦信号输出各位的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e digital outputs are function of the following paramters:
  • Input frequency
  • Amplitude of input sinasoidal
  • DC offset of sinasoidal
  • Quantization level
  • Sampling frequency

A close-form lookup table is not possible.
For example,
Input frequency = 2.19532 MHz
Sampling frequency = 50 MHz
Sampling frequency is not an integer multiple of the input frequency, so the output digital code will not repeat in short period of time.

Using a spreadsheet or a script from a high-level language with a control equation to generate the 0/1 outputs is usually the reasonable approach.

网友:
ahdlLib里面有理想ADC可以用来仿真

网友:
    Normally such an analysis is conducted in MATLAB scrip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啦,我再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