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10ns的延迟

楼主(2010-12-26):
我现在需要一个10ns的延迟电路,不知道该如何用电路去实现它,谢谢大家!

网友:
有clk,10ns delay那就会准
没有的话就比较难做准,做个delay_pro可以调一调的

网友:
如果是前端的设计的话,可以使用clk做delay;如果是后端的话可以采用传输门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