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5nm综合库谁有啊 能给发一份吗 或者帮我查个数据

楼主(2010-12-26):
45nm综合库谁有啊  能给发一份吗 或者帮我查个数据 我要查个d触发器的setup时间  谢谢啦

网友:
你是在做梦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这么说啊   是不是这个工艺太先进  现在还没有 是吧?我是新手  不好意思 还请大虾明示啊

网友:
LZ,我有45nm的工艺库,你问的那个值,怎么告诉你吧?那个是个Table。
你只是个新手,找个差不多的工艺玩玩就得了。
45nm的库,中国本土的半导体公司有几家能做到这个工艺啊?

找个差不多的工艺玩玩得了。
问的问题都很水。

楼主:
我要查个d触发器的setup时间 我是用这个做实验  呵呵  谢谢大神了  要不可以的话能不能发我下  或者那个表  qcf0704@126.com 再次感谢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查个d触发器的setup时间 我是用这个做实验  呵呵  谢谢大神了  要不可以的话能不能发我下  或者那个表  qcf0704@126.com 再次感谢  呵呵

网友:
唉,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的问题。
Cell的大小都没有告诉我,我怎么查。

学校里的学生到底在干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同foundry的cell timing不一样,怎么能提供参考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45nm的工艺的,已经开始生产的,能有几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有UMC。18的库  是这样的   。18
    就只有一个dff的信息  可以的话都发给我吧 各种尺寸的  这不是刚学嘛  问题比较弱智点 多包涵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啊  我想你刚学也不是啥都会吧  不过依然很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要哪个Corner的?
估计你在研究工艺库。
请相信你用Spice跑出来的数据。
哪怕TSMC给的数据都不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要TT的就行了  对  我刚开始就觉得spice很不靠谱  后来发现没调好而已  工具根据模型公式做的  确实要相信啊  他还能帮我发现好多问题  呵呵

网友:
cell (SDFCND4BWP) {
  area : 7.7616;
  cell_footprint : "sdfcnd1";
  cell_leakage_power : 865.705625;
  leakage_power () {
    value : 770.723;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784.958;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786.423;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10.521;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79.346;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68.663;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81.477;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82.36;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773.265;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786.948;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776.85;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19.63;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50.054;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41.487;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53.83;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24.963;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13.814;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28.049;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29.517;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75.536;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44.334;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33.65;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24.561;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47.332;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27.877;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41.56;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831.463;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51.975;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56.608;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46.571;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08.45;
    when : "CDN CP D SE !SI";
  }
  leakage_power () {
    value : 949.785;
    when : "CDN CP D SE SI";
  }
  ff (IQ,IQN) {
    clear : "(!CDN)";
    clocked_on : "CP";
    next_state : "((SE SI) + (!SE D))";
  }
  pin(CDN) {
    dir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 0.001558;
    rise_capacitance : 0.001558;
    fall_capacitance : 0.001546;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type : recovery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2366, -0.01859, 0.1236", \
            "-0.03607, -0.03233, 0.09784", \
            "-0.06142, -0.05844, 0.0469"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type : removal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4033, 0.04713, 0.1076", \
            "0.05033, 0.0579, 0.1189", \
            "0.08077, 0.08657, 0.143"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CDN";
      timing_type : min_pulse_width;
      fall_constraint (mpw_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4883, 0.06836, 0.5347" \
        );
      }
    }
    internal_power () {
      rise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05049, -0.0005468, -0.0005526, -0.0005554, -0.0005578, -0.0005602, -0.0005605" \
        );
      }
      fall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06102, 0.0006279, 0.000624, 0.000621, 0.0006194, 0.0006201, 0.0006201" \
        );
      }
    }
  }
  pin(CP) {
    clock : true;
    direction : input;
    capacitance : 0.0008328;
    rise_capacitance : 0.0008328;
    fall_capacitance : 0.0008057;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type : min_pulse_width;
      rise_constraint (mpw_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3906, 0.06348, 0.5347" \
        );
      }
      fall_constraint (mpw_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6104, 0.06348, 0.5347" \
        );
      }
    }
    internal_power () {
      rise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1998, 0.001952, 0.001943, 0.002007, 0.002243, 0.00289, 0.004419" \
        );
      }
      fall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4747, 0.004747, 0.004752, 0.004842, 0.005114, 0.005792, 0.007316" \
        );
      }
    }
  }
  pin(D) {
    direction : input;
    nextstate_type : data;
    capacitance : 0.0006977;
    rise_capacitance : 0.0006977;
    fall_capacitance : 0.0006652;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type : 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142, -0.02579, -0.04877", \
            "-0.01111, -0.022, -0.0484", \
            "-0.01301, -0.02316, -0.05679" \
        );
      }
      fall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04231, -0.01138, -0.01178", \
            "0.005188, -0.005455, -0.01126", \
            "0.02067, 0.008563, -0.0169"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type : setup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3243, 0.04458, 0.08857", \
            "0.0247, 0.03643, 0.07956", \
            "0.02887, 0.03975, 0.07985" \
        );
      }
      fall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2734, 0.04062, 0.09223", \
            "0.01526, 0.02918, 0.0814", \
            "-0.0006582, 0.01273, 0.06635" \
        );
      }
    }
    internal_power () {
      rise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187, 0.001841, 0.001853, 0.001923, 0.002152, 0.00275, 0.004169" \
        );
      }
      fall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0689, 0.0006961, 0.000733, 0.0008588, 0.001175, 0.001877, 0.003345" \
        );
      }
    }
  }
  pin(Q) {
    direction : output;
    function : "IQ";
    max_capacitance : 0.3092;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sense : non_unate;
      timing_type : rising_edge;
      cell_rise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5916, 0.06516, 0.07423, 0.08901, 0.1148, 0.1646, 0.2642", \
          "0.06142, 0.06742, 0.07649, 0.09127, 0.1171, 0.1669, 0.2665", \
          "0.0651, 0.07111, 0.08017, 0.09496, 0.1207, 0.1706, 0.2702", \
          "0.07072, 0.07673, 0.08579, 0.1006, 0.1264, 0.1762, 0.2759", \
          "0.07785, 0.08387, 0.09294, 0.1077, 0.1335, 0.1833, 0.2831", \
          "0.08646, 0.09248, 0.1015, 0.1163, 0.1421, 0.1919, 0.2916", \
          "0.09588, 0.1019, 0.111, 0.1258, 0.1516, 0.2014, 0.301" \
        );
      }
      rise_transition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1444, 0.02085, 0.03224, 0.05346, 0.09711, 0.1906, 0.3806", \
          "0.01444, 0.02085, 0.03223, 0.05346, 0.09707, 0.1907, 0.3808", \
          "0.01445, 0.02087, 0.03221, 0.05346, 0.09712, 0.1908, 0.3807", \
          "0.01446, 0.02085, 0.03223, 0.05347, 0.09713, 0.1908, 0.381", \
          "0.01448, 0.02086, 0.03226, 0.05346, 0.09703, 0.1907, 0.3806", \
          "0.0145, 0.02094, 0.03226, 0.05347, 0.09711, 0.1906, 0.3805", \
          "0.01469, 0.02108, 0.03243, 0.05355, 0.09719, 0.1906, 0.3806" \
        );
      }
      cell_fall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5319, 0.05812, 0.06551, 0.07818, 0.1019, 0.1489, 0.2431", \
          "0.05547, 0.06038, 0.06777, 0.08044, 0.1042, 0.1512, 0.2454", \
          "0.05919, 0.0641, 0.0715, 0.08416, 0.1079, 0.155, 0.2491", \
          "0.06497, 0.0699, 0.07729, 0.08995, 0.1136, 0.1608, 0.255", \
          "0.07225, 0.07717, 0.08457, 0.09723, 0.1209, 0.168, 0.2622", \
          "0.08084, 0.08576, 0.09315, 0.1058, 0.1295, 0.1766, 0.2708", \
          "0.0895, 0.09442, 0.1018, 0.1145, 0.1382, 0.1852, 0.2794" \
        );
      }
      fall_transition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9427, 0.01441, 0.02412, 0.04389, 0.08581, 0.172, 0.3443", \
          "0.00945, 0.0144, 0.02411, 0.04389, 0.08579, 0.1719, 0.3443", \
          "0.009423, 0.01439, 0.02411, 0.04389, 0.08579, 0.172, 0.3445", \
          "0.00942, 0.01441, 0.02409, 0.04387, 0.08568, 0.1717, 0.3445", \
          "0.009419, 0.01442, 0.02411, 0.04388, 0.08573, 0.1716, 0.3442", \
          "0.009424, 0.01441, 0.02412, 0.04389, 0.08562, 0.1717, 0.3443", \
          "0.009424, 0.01438, 0.02411, 0.04389, 0.08563, 0.1717, 0.3441"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CDN";
      timing_sense : positive_unate;
      timing_type : clear;
      cell_fall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1791, 0.02256, 0.02978, 0.04245, 0.06634, 0.1136, 0.2077", \
          "0.02026, 0.02493, 0.03218, 0.04485, 0.06874, 0.116, 0.2101", \
          "0.02422, 0.02899, 0.03632, 0.04903, 0.07292, 0.1202, 0.2142", \
          "0.03065, 0.03572, 0.04323, 0.05601, 0.0799, 0.1271, 0.2212", \
          "0.03875, 0.04474, 0.05321, 0.06646, 0.0903, 0.1375, 0.2315", \
          "0.04811, 0.05523, 0.06543, 0.08018, 0.1044, 0.1514, 0.2452", \
          "0.05841, 0.06699, 0.07949, 0.09726, 0.1231, 0.1703, 0.2637" \
        );
      }
      fall_transition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8041, 0.01329, 0.02356, 0.04392, 0.08618, 0.1715, 0.3435", \
          "0.00823, 0.01341, 0.02362, 0.04395, 0.08618, 0.1714, 0.3435", \
          "0.00874, 0.01388, 0.02392, 0.04405, 0.08619, 0.1715, 0.3436", \
          "0.0105, 0.01517, 0.0247, 0.04438, 0.08632, 0.1715, 0.3438", \
          "0.01449, 0.01934, 0.02802, 0.04586, 0.08658, 0.1716, 0.3435", \
          "0.02108, 0.02629, 0.03502, 0.05045, 0.08807, 0.1721, 0.3436", \
          "0.03113, 0.03695, 0.04672, 0.0611, 0.093, 0.1736, 0.3437" \
        );
      }
    }
    internal_power () {
      related_pin : "CP";
      rise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3757, 0.00355, 0.003463, 0.00342, 0.003406, 0.003383, 0.003371", \
          "0.003756, 0.003549, 0.003463, 0.00342, 0.003403, 0.003382, 0.00337", \
          "0.003756, 0.003553, 0.003463, 0.003424, 0.003412, 0.003374, 0.003368", \
          "0.003761, 0.003553, 0.003467, 0.003423, 0.003417, 0.003386, 0.003378", \
          "0.003772, 0.003565, 0.003481, 0.003441, 0.003414, 0.003398, 0.003399", \
          "0.003806, 0.003599, 0.003508, 0.003465, 0.003455, 0.003427, 0.003463", \
          "0.003898, 0.003682, 0.003585, 0.003541, 0.003536, 0.0035, 0.003651" \
        );
      }
      fall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3434, 0.003349, 0.003344, 0.003357, 0.003359, 0.003349, 0.003335", \
          "0.003435, 0.00335, 0.003344, 0.003358, 0.00336, 0.003351, 0.003337", \
          "0.003439, 0.003354, 0.003348, 0.003363, 0.003366, 0.003357, 0.003336", \
          "0.00345, 0.003365, 0.003357, 0.003367, 0.003383, 0.00337, 0.003359", \
          "0.003471, 0.003386, 0.003383, 0.0034, 0.003409, 0.003403, 0.003377", \
          "0.003511, 0.003428, 0.003425, 0.003432, 0.00345, 0.003445, 0.003473", \
          "0.003581, 0.003496, 0.003492, 0.003504, 0.003511, 0.003493, 0.003658" \
        );
      }
    }
    internal_power () {
      related_pin : "CDN";
      rise_power (scalar) {
        values ( \
          "0" \
        );
      }
      fall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4217, 0.004184, 0.004206, 0.004222, 0.004204, 0.004195, 0.004171", \
          "0.004221, 0.004176, 0.004194, 0.004209, 0.004195, 0.004188, 0.004166", \
          "0.004248, 0.004182, 0.004188, 0.004206, 0.00419, 0.004189, 0.004171", \
          "0.004395, 0.004271, 0.004249, 0.004252, 0.004239, 0.004226, 0.004222", \
          "0.004853, 0.004605, 0.004494, 0.004462, 0.004433, 0.00444, 0.004405", \
          "0.005869, 0.005444, 0.005176, 0.005053, 0.00496, 0.004928, 0.00495", \
          "0.007888, 0.007266, 0.006753, 0.006429, 0.006233, 0.006112, 0.006236" \
        );
      }
    }
  }
  pin(QN) {
    direction : output;
    function : "IQN";
    max_capacitance : 0.3092;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sense : non_unate;
      timing_type : rising_edge;
      cell_rise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6924, 0.07304, 0.07968, 0.09251, 0.1183, 0.17, 0.2734", \
          "0.0715, 0.0753, 0.08194, 0.09477, 0.1205, 0.1722, 0.2756", \
          "0.07522, 0.07902, 0.08566, 0.0985, 0.1242, 0.176, 0.2794", \
          "0.08101, 0.0848, 0.09145, 0.1043, 0.13, 0.1817, 0.2852", \
          "0.0883, 0.09209, 0.09874, 0.1116, 0.1373, 0.189, 0.2925", \
          "0.09688, 0.1007, 0.1073, 0.1202, 0.1459, 0.1976, 0.3009", \
          "0.1055, 0.1093, 0.116, 0.1288, 0.1545, 0.2062, 0.3096" \
        );
      }
      rise_transition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9176, 0.01437, 0.02493, 0.04836, 0.09717, 0.1954, 0.3915", \
          "0.00917, 0.01439, 0.02493, 0.0484, 0.09713, 0.1954, 0.3915", \
          "0.009174, 0.01439, 0.02493, 0.04838, 0.09713, 0.1953, 0.3916", \
          "0.009163, 0.01439, 0.02494, 0.04832, 0.09722, 0.1954, 0.3917", \
          "0.009174, 0.01439, 0.02491, 0.04844, 0.09712, 0.1952, 0.3917", \
          "0.009175, 0.01439, 0.02493, 0.04839, 0.09716, 0.1952, 0.392", \
          "0.009166, 0.01437, 0.02493, 0.04842, 0.09729, 0.1954, 0.3918" \
        );
      }
      cell_fall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806, 0.08426, 0.09046, 0.1023, 0.126, 0.1739, 0.27", \
          "0.08286, 0.08652, 0.09272, 0.1045, 0.1282, 0.1762, 0.2722", \
          "0.08654, 0.0902, 0.09639, 0.1082, 0.1319, 0.1798, 0.2759", \
          "0.09217, 0.09584, 0.102, 0.1138, 0.1376, 0.1854, 0.2815", \
          "0.09931, 0.103, 0.1092, 0.121, 0.1447, 0.1926, 0.2887", \
          "0.1079, 0.1116, 0.1178, 0.1296, 0.1533, 0.2012, 0.2973", \
          "0.1174, 0.121, 0.1272, 0.139, 0.1628, 0.2107, 0.3067" \
        );
      }
      fall_transition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105, 0.01524, 0.02401, 0.04411, 0.08747, 0.1752, 0.351", \
          "0.0105, 0.01524, 0.02401, 0.04411, 0.08747, 0.1752, 0.351", \
          "0.01049, 0.01519, 0.02403, 0.0441, 0.0874, 0.1753, 0.3508", \
          "0.01051, 0.01522, 0.024, 0.04402, 0.08741, 0.175, 0.3509", \
          "0.01052, 0.01521, 0.02397, 0.0441, 0.08724, 0.1753, 0.3506", \
          "0.01054, 0.01521, 0.02402, 0.04403, 0.08727, 0.1749, 0.3505", \
          "0.01052, 0.01526, 0.02402, 0.04405, 0.08738, 0.1753, 0.3506"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CDN";
      timing_sense : negative_unate;
      timing_type : preset;
      cell_rise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3575, 0.04015, 0.04753, 0.06111, 0.08706, 0.1387, 0.2422", \
          "0.03816, 0.04253, 0.04989, 0.06347, 0.08942, 0.141, 0.2445", \
          "0.04235, 0.04667, 0.05398, 0.06753, 0.09346, 0.1451, 0.2486", \
          "0.04941, 0.0536, 0.0608, 0.07428, 0.1002, 0.1518, 0.2552", \
          "0.06013, 0.06401, 0.07084, 0.08406, 0.1098, 0.1613, 0.2647", \
          "0.0733, 0.07694, 0.08335, 0.09614, 0.1216, 0.1729, 0.2762", \
          "0.08809, 0.09151, 0.09754, 0.1098, 0.1348, 0.1859, 0.2889" \
        );
      }
      rise_transition (delay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9878, 0.01582, 0.02718, 0.05004, 0.09749, 0.1953, 0.3918", \
          "0.00988, 0.01584, 0.02716, 0.05004, 0.09749, 0.1953, 0.3916", \
          "0.009957, 0.01589, 0.02717, 0.05003, 0.09756, 0.1953, 0.3916", \
          "0.01011, 0.01598, 0.02727, 0.05002, 0.09743, 0.1952, 0.3917", \
          "0.01083, 0.01663, 0.02752, 0.05011, 0.09747, 0.1953, 0.3919", \
          "0.01244, 0.01824, 0.02847, 0.05038, 0.09747, 0.1952, 0.3918", \
          "0.01506, 0.02099, 0.03017, 0.05096, 0.09763, 0.1954, 0.3916" \
        );
      }
    }
    internal_power () {
      related_pin : "CP";
      rise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3434, 0.003349, 0.003344, 0.003357, 0.003359, 0.003349, 0.003335", \
          "0.003435, 0.00335, 0.003344, 0.003358, 0.00336, 0.003351, 0.003337", \
          "0.003439, 0.003354, 0.003348, 0.003363, 0.003366, 0.003357, 0.003336", \
          "0.00345, 0.003365, 0.003357, 0.003367, 0.003383, 0.00337, 0.003359", \
          "0.003471, 0.003386, 0.003383, 0.0034, 0.003409, 0.003403, 0.003377", \
          "0.003511, 0.003428, 0.003425, 0.003432, 0.00345, 0.003445, 0.003473", \
          "0.003581, 0.003496, 0.003492, 0.003504, 0.003511, 0.003493, 0.003658" \
        );
      }
      fall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3757, 0.00355, 0.003463, 0.00342, 0.003406, 0.003383, 0.003371", \
          "0.003756, 0.003549, 0.003463, 0.00342, 0.003403, 0.003382, 0.00337", \
          "0.003756, 0.003553, 0.003463, 0.003424, 0.003412, 0.003374, 0.003368", \
          "0.003761, 0.003553, 0.003467, 0.003423, 0.003417, 0.003386, 0.003378", \
          "0.003772, 0.003565, 0.003481, 0.003441, 0.003414, 0.003398, 0.003399", \
          "0.003806, 0.003599, 0.003508, 0.003465, 0.003455, 0.003427, 0.003463", \
          "0.003898, 0.003682, 0.003585, 0.003541, 0.003536, 0.0035, 0.003651" \
        );
      }
    }
    internal_power () {
      related_pin : "CDN";
      rise_power (power_template_7x7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index_2 ("0.00097, 0.00586, 0.01565, 0.03522, 0.07436, 0.1526, 0.3092");
        values ( \
          "0.004217, 0.004184, 0.004206, 0.004222, 0.004204, 0.004195, 0.004171", \
          "0.004221, 0.004176, 0.004194, 0.004209, 0.004195, 0.004188, 0.004166", \
          "0.004248, 0.004182, 0.004188, 0.004206, 0.00419, 0.004189, 0.004171", \
          "0.004395, 0.004271, 0.004249, 0.004252, 0.004239, 0.004226, 0.004222", \
          "0.004853, 0.004605, 0.004494, 0.004462, 0.004433, 0.00444, 0.004405", \
          "0.005869, 0.005444, 0.005176, 0.005053, 0.00496, 0.004928, 0.00495", \
          "0.007888, 0.007266, 0.006753, 0.006429, 0.006233, 0.006112, 0.006236" \
        );
      }
      fall_power (scalar) {
        values ( \
          "0" \
        );
      }
    }
  }
  pin(SE) {
    direction : input;
    nextstate_type : scan_enable;
    capacitance : 0.001064;
    rise_capacitance : 0.001064;
    fall_capacitance : 0.001026;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type : 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2493, -0.0357, -0.05531", \
            "-0.0173, -0.02748, -0.0473", \
            "-0.002793, -0.01287, -0.03289" \
        );
      }
      fall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01004, -0.01096, -0.01563", \
            "0.008067, -0.001587, -0.01034", \
            "0.02582, 0.0153, 0.004958"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type : setup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7328, 0.0822, 0.1368", \
            "0.0579, 0.0679, 0.1254", \
            "0.06247, 0.07246, 0.1208" \
        );
      }
      fall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3633, 0.05019, 0.09173", \
            "0.02846, 0.04222, 0.08288", \
            "0.03189, 0.04611, 0.08657" \
        );
      }
    }
    internal_power () {
      rise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1761, 0.001714, 0.001698, 0.001724, 0.001879, 0.002367, 0.003597" \
        );
      }
      fall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2822, 0.00284, 0.00287, 0.002966, 0.003201, 0.003726, 0.00484" \
        );
      }
    }
  }
  pin(SI) {
    direction : input;
    nextstate_type : scan_in;
    capacitance : 0.0003857;
    rise_capacitance : 0.0003857;
    fall_capacitance : 0.000378;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type : hold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3674, -0.04676, -0.07353", \
            "-0.03441, -0.0443, -0.07355", \
            "-0.04833, -0.05771, -0.08503" \
        );
      }
      fall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1646, -0.02847, -0.05706", \
            "-0.007983, -0.01999, -0.05331", \
            "0.006538, -0.006801, -0.04342" \
        );
      }
    }
    timing () {
      related_pin : "CP";
      timing_type : setup_rising;
      rise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695, 0.07965, 0.1247", \
            "0.0595, 0.06981, 0.1131", \
            "0.06567, 0.07527, 0.1113" \
        );
      }
      fall_constraint (constraint_template_3x3) {
        index_1 ("0.0034, 0.0508, 0.4301");
        index_2 ("0.0034, 0.0508, 0.4301");
        values ( \
            "0.06369, 0.07632, 0.1361", \
            "0.04921, 0.06193, 0.1219", \
            "0.02382, 0.03624, 0.09345" \
        );
      }
    }
    internal_power () {
      rise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1641, 0.001627, 0.001624, 0.001626, 0.001645, 0.001748, 0.002086" \
        );
      }
      fall_power (passive_power_template_7x1_0) {
        index_1 ("0.0034, 0.0102, 0.0237, 0.0508, 0.105, 0.2133, 0.4301");
        values ( \
          "0.002417, 0.002421, 0.00242, 0.002421, 0.002437, 0.002528, 0.002862" \
        );
      }
    }
  }
  test_cell () {
    pin (Q) {
      direction : output;
      function : "IQ";
      signal_type : test_scan_out;
    }
    pin (QN) {
      direction : output;
      function : "IQN";
      signal_type : test_scan_out_inverted;
    }
    pin (SI) {
      direction : input;
      signal_type : test_scan_in;
    }
    pin (D) {
      direction : input;
    }
    pin (SE) {
      direction : input;
      signal_type : test_scan_enable;
    }
    pin (CP) {
      direction : input;
    }
    pin (CDN) {
      direction : input;
    }
    ff (IQ,IQN) {
      clear : "CDN'";
      clocked_on : "CP";
      next_state : "D";
    }
  }
}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啦 呵呵

楼主(2011-11-10):
回复 网友B:

   大虾  请问一下  你还有65nm的库吗  我想要TT的2-4输入的或非门 与非门 或门 与门  非门的面积   能不能帮我看下   拜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虾还在吗  能不能给一下啊  呵呵

网友:
同样学习,和楼主共同努力

网友:
    Cadance,Mentor,syn体积大的软件下载。价格保证便宜。学习用。http://shop62931678.taobao.com,还有0.13 90nm tech,及几个有价值的IP

这个大富人 竟然在淘宝上卖盗版软件 ,哈哈哈哈

网友(2012-05-26):
大概范围0.07 - 0.6 nanosec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