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底板采样采保电路中关于开关的疑问

楼主(2010-12-26):
pipelineAD 里 常用的电容翻转式采保电路中有一个提前关断的开关。我在仿真时分别用理想开关和实际开关带入(其它开关都是实际开关),发现用理想开关时有效位是16bit,而用实际开关时只有12bit。
这个开关的导通电阻要低,但是用大尺寸开关时电荷注入影响很大。
求教各位大侠:
1这种差距正常么?
2有没有什么办法缩小这种差距的?

楼主:
要沉了,顶以下。等待解答

网友(2012-05-24):
同求啊们貌似馈通效应很明显

网友:
我没有具体仿真过,但你的结果却很奇怪。我推荐你认真看下EE315里关于采保开关的设计,或许有思路。

你说的提前关断的开关应该是指连接输入共模电压的两个开关S1a吧,这两个开关用来确定共模电压的,不是很重要,一般用nmos,尺寸的话比采样开关小,最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开关S1a',用来短路运放输入端,这个开关尺寸要足够大,并且源漏要对称。理论上S1a要提早于S1a‘,这样即使S1a引入了误差,仍可通过S1a'消除,而S1a'的关断时刻才是真正的采样时刻。实际应用中,为了降低时钟复杂程度,S1a和S1a'采用是相同的下降沿提前的时钟。你说的大尺寸开关导致电荷注入影响很大可以通过S1a'和全差分消除,理论上不存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