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结什么时候会发生饱和,饱和后是会使原来的反偏结变成正偏吗?

楼主(2010-12-27):
PN结什么时候会发生饱和,饱和后是会使原来的反偏结变成正偏吗?

网友:
当然不是了,反向电压较小是就饱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是太明白,你能不能讲明白点,你的意思是PN结发生饱和就是反向电压变小?饱和了会产生什么效果,比如,会向P型区注入电子吗?那如果是的话,那难道不相当于正偏吗

网友:
在偏电压较小时,耗尽区两侧的N/P区的少子就已经全部被电场拉到另一区了,这样反向电流就达到饱和了,几乎不在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