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仿真比较器(有迟滞电压)的PSRR和CMRR

楼主(2010-12-27):
有迟滞效应的比较器,可以仿真PSRR和CMRR么?

因为迟滞效应,不能接成运放那样仿真了。

楼主:
再顶,没人仿真过比较器的这个指标么?

楼主:
最后再顶一次吧

网友(2011-01-30):
将放大器拿出来单独仿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模块阶段可以这样仿真。
但是整体比较器还要求PSRR和CMRR指标呢,如何仿真呢?

现在的暂时解决方法是用 delta Voffset/ delta VCC 来计算PSRR了,用 delta Voffset/ delta Vcom计算CMRR。
因为offset是直流仿真出来的,所以PSRR和CMRR只有DC值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整体仿真比较器的PSRR和CMRR我也不清楚了。
  等待高人解决!!!

网友(2011-05-18):
比较器工作与电压饱和状态
为什么需要仿真PSRR这个参数呢?

如果真要访,我觉得倒是可以考虑仿仿POWER SUPPLY对OFFSET的影响

网友:
如果是multi-stage comparator要怎麼simulation呢?

网友(2011-11-26):
当作普通比较器,但是设置一下dc operation point,使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网友(2013-07-05):
回复 楼主:

   同问该如何测试。。。???

网友(2014-04-23):
没人仿真过比较器的这个指标么

网友(2014-09-26):
比较器有必要仿真CMRR和PSRR这些参数么。

网友:
LZ可以考虑看看Class D audio 放大器的文章, 里面有pwm的gain和PSRR的分析,对整个系统输出的PSRR分析和仿真。
      借鉴这个思想,我觉得可以这样仿真: 在比较器输入一个占空比50%的信号(频率与该比较器工作频率一致),先仿真一次,对输出信号做fft。然后在电源上叠加一个正弦信号,例如幅度0.1V、频率1kHZ,再仿真一次,做fft,那么在1khz的信号幅度减去前者(一般可以忽略不计)的幅度,就得1kHz的PSRR。当然,同样可以仿真其他频率下的PSRR.

网友(2015-09-08):
回复 楼主:

   你好,我想问下,你的offset直流是怎么仿真的?

网友(2025-06-19):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是把运放模块单独拿出来接成buffer(去掉迟滞模块)来看Voffset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