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信号名中的反斜杠‘\’

楼主(2010-12-27):
后仿真信号名中的反斜杠‘\’,后仿真生成了sdf文件和.v文件,加上testbench,进行仿真。很多信号前面都有\,
比如
wire \data
之类的,我想在testbench中display任务中打印下层的信号,功能仿真时,直接用点".",就能调用下层信号,可是现在前面有个”\“。打印这些信号,编译总不过,如何打印这些呢?或者如何分析这些信号呢?
(不考虑把信号拉到端口的方法,IO用的太多,综合不过)

楼主:
就是后仿真时,很多信号的名字前面都有'\',从而加不到display中,在modelsim中的add wave命令中也不行,倒是右键add single可以

网友:
在运行仿真之前试一下 log -r /*
然后启动仿真,再添加波形试一下。

楼主:
可是在display任务中,编译就不过,提示非法字符啊,这样的话后仿真也很复杂的啊

网友:
显得名字前加\是防止线名字中有非法字符,比如[]之类的
这个是综合软件在生成网表时候的一种通常做法
Modelsim的话,add wave会自动在命令窗口显示相应的命令,看看那些命令是怎么写的
我认为Modelsim应该能认,只不过比较特殊罢了

另外有一种方法
在综合工具中限制线名字中不能出现非法字符和\
然后生成的网表就不会再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不是综合,是布线后仿真,我想打印一些信号,但是这些信号名不能像verilog中层迭结构那样引用了。
而且布线后,仿真信号名非常难找。。。。布线后仿真用的到底多吗?

网友:
取决你的工具。
你要是FPGA工具生成的,基本没戏,只能这样了
如果是ASIC工具,像ICC之类的,肯定可以按我说的在生成网表的时候改掉。

网友(2011-08-26):
回复 网友A:

    向您请教一下:生成的网表都是单个的信号,这样怎么写testbench,里面在例化这个模块的时候也写成一个个单独的信号吗?

网友(2014-03-04):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是不是用xilinx的fpga。是的话,可以 generate post-place & route simulation model点右键选process properties, 之后在出现的对话框中property display level选advanced展开所有属性,再勾选do not escape signal and instance name in netlist 即可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个 怎么使用sysplify 命令 设置谢谢

网友(2023-12-11):
学习了 很棒  出现的原因可能是前端给的.v有非法字符

网友:
13年后,不知道大佬之后怎么解决了;我用alter做后仿也是这样问题,leder教的是用原语防止被综合,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