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anner L-EDIT正版软件需要多少钱?

楼主(2010-12-27):
RT.
另外不知道大家画LED版图是用什么软件?使用L-Edit吗?一般用哪个版本呢?

楼主:
急~在线等~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Tanner EDA为其L-Edit布局软件推出基于原理图的布线工具L-Edit/SDL。L-Edit是一种基于视窗的完全可定制布局编辑器,适用于模拟及定制单元设计、芯片组装和微机电系统(MEMS)。L-Edit/SDL可以使芯片设计师们从原理图中提取电气连接信息,并在设计布线中显示。它可以从网表中读取并将布线连接起来,这在单元设计级是特别有用的,因为它需要连接特定尺寸的器件,而在芯片安装级,一般是连接原先设计的模块。
L-Edit/SDL可和任何原理图软件一起使用,它可从Spice网表及Cadence Design Systems的CDL描述语言中读取信息。现在可提供L-Edit/SDL,售价2,875美元(仅供参考)。

网友(2016-08-20):
求win7 64位下可以用的版本

网友(2017-03-28):
回复 网友A:

需要联系我,23672753@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