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让nWave在显示波形的时候显示信号的层次

楼主(2010-12-27):
大家好:
     问个debussy的nWave看波形的问题。我加信号后都没有层次结构的名称啦。都是:signal_name1, signal_name2, signal_name3 等等,能不能把它配置到 hie_0/signal_name1, hie_0/signal_name2, 或是 hie_top/.../hie_0/signal_name1 等等啊。跟modelsim一样。
谢谢。

网友:
preference里面可以改的,可以设定显示的层次的深度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
谢谢。

网友:
simvision中如何显示信号层次呢?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