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INV反相器

楼主(2010-12-27):
弱弱的问下  在书上看到反相器有VIH和VIL两个参数
请问这两个参数有什么意义  和VINV(阈值电压)有什么关系
再者我想调整VIH和VIL 怎么调整
请哪位大侠帮忙

楼主:
自己顶一个  难道没人懂吗 或者没看到
这问题我感觉弱  不过我更弱
希望高手解答啊

网友:
VIH和VIL是指反相器的翻转电压。VINV没有听说过,vt是Mos的阈值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VIH指的是反相器输入高电平,VIL指的是反相器输入低电平。
    VINV指的是反相器的翻转电平

网友:
VIH指的是反相器输入高电平,VIL指的是反相器输入低电平。
    VINV指的是反相器的翻转电平
应该就是这样而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么个意思 那么VIH 和 VIL 怎么调整 跟什么参数有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