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E12.4不能调用synplify201009

楼主(2010-12-27):
ISE12.4为什么不能调用synplify201009,而2者单独都可以用,但是ISE却不能调用synplify201009,转几圈出现如下提示:
Started : "Synthesize - Synplify Pro".

Creating Synplify project files...
Creating "DW8051_top.prj" file...
Creating "DW8051_top_compile.tcl" file...
Creating "DW8051_top_map.tcl" file...

Info: Synplify process failed. Please check the Synplify log file, stdout.log for details.

Process "Synthesize - Synplify Pro" failed

看了stdout.log后,内容如下:

Starting:    E:\Synopsys\fpga_E2010091\bin\mbin\synbatch.exe
Install:     E:\Synopsys\fpga_E2010091
Date:        Mon Dec 27 15:07:10 2010
Version:     E-2010.09-1

Arguments:   -product synplify_pro DW8051_top.prj -tcl DW8051_top_map.tcl -batch
ProductType: synplify_pro

License checkout unsuccessful: synplifypro
License for feature synplifypro is not available.

Node-locked Host ID:  002100C52E55
Please contact support at https://solvnet.synopsys.com/ManageCase?ccf=1

Running in Vendor Mode

看内容应该是license的问题,但是我就不明白了,单独启动使用时,一切都正常,只有用ISE调用时才出现这个问题,难道单独使用和调用的license是不同的license??请高手解答

网友:
ISE调用是用BatchMode工作的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license的问题?

网友:
也想知道啊

网友:
ise调用的是mbin下的文件,破解的问题

网友(2011-02-07):
同意楼上的 说法

网友:
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网友(2011-03-09):
就是解决,接

网友:
删除重新安装试试。

网友:
open license debug function and you can see what problem in it.

网友:
一般来说,破解应该都不会破解synbatch的(按照你这个问题来看)。
我基本上从来不用这种从ISE里面调用synplify,你可以试试另外一种顺序。
用synplify综合处edf网表,然后用ISE直接布局布线就可以。事实上,ISE调用synplify也是这个原理。

网友(2011-04-21):
应该是你的破解有问题,我在synplify2010.09和ISE12.4里面相互调用,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我按照论坛里面的方法操作后,使用synplify E-2010.09,启动软件后是checkout license正常,但是创建或者打开project就会报invalid command name "projectx", 请教解决方案。

网友:
研究一下吧

网友:
    我的也是在ISE12.4里面不能调用SYNPLIFY2010.09,但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请问能发一份你的SYNPLIFY2010.09破解文件吗?
    邮箱:369892309@qq.com

    谢谢!

网友:
应该是破解的问题 我这个是能用的 不过是用的9.62跟12.1

网友(2011-05-22):
有没有解决方案呢?

网友:
楼主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重新安装软件吧

网友:
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也遇到使用ISE12.4调用synplify 2010.9时license报错的问题
但是单独使用synplify是可以的

如果方便的话你能给我一份你的破解文件吗?
我是用的论坛上的 x86版本的破解文件,只有一个 synplify.exe

我的邮箱是 arsenek@gmail.com

十分感谢

网友(2011-08-08):
回复 楼主:

    我一会儿可以,一会儿不可以,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可能是lisence的问题

网友(2011-09-16):
我用12。4+9.0.2  还可以用      打算最近升级一下s

网友:
同样问题,期待解决,我用的是12.2+9.2.2

网友(2011-12-15):
我也被这个苦恼了很久,最终搞定了,可以按照我的方法试试:
单独使用synplify时,按照破解文件提供的环境变量定义SYNPLCTYD_LICENSE_FILE指向lic文件就可以。
但是在ISE中要调用synplify时,需要在环境变量中增加LM_LICENSE_FILE变量名并指向这个lic文件,如果安装了cadence或者其他的软件也使用了这个变量名,可以在变量值里用分号(英文标点)隔开多个lic文件的路径。

网友(2012-06-10):
我要遇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2012-10-19):
run it as administrator

网友(2012-11-27):
如果是 windows7 试试把ise改成管理员权限运行 因为默认安装时快捷方式打开批处理文件 ,观察批处理文件找到ise.exe 修改下管理员权限试试 我试过 可以的

网友:
到底有没有解决方法啊

网友:
   尝试了在环境变量中添加这个lic,但是还是发生LZ的错误。

网友(2015-03-21):
回复 网友A:
层主,小弟我才接触ISE,在网上找了很久的ISE12.4都无果,可否发一份给我邮箱:2210368031@qq.com,谢谢了!

网友(2015-10-23):
不錯的資料 真的很實用 謝謝分享

网友(2016-11-22):
你好,您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是ISE14.7调用synplify201303也是这问题,求解答,谢谢了

网友(2020-07-14):
我搞清楚问题了。我的情况是因为多加了一个分号,这个分号XST编译不会报错,但synplify直接不通过,也不指出具体错在哪。我改回来之后就编译成功了。以上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