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怎样仿真比较器的传输延迟?

楼主(2010-12-27):
如题?
方法1:输入端一端接reference,另一端加一阶跃信号,测输出信号
方法2:输入端一端接reference,另一端加一缓慢上升的信号(约10ms),测输出信号
两种方法仿真出的结果不一样,不是很理解,请大虾指教
!!!

网友A:
谁要求你仿真的?
问他怎么仿真延迟。一般用第一种。会定义阶跃幅度和上升时间。

网友:
2楼说的对.要根据输入信号的定义来做.

网友B(2023-09-07):
引用 网友A:
谁要求你仿真的?
问他怎么仿真延迟。一般用第一种。会定义阶跃幅度和上升时间。 ...

也就是要读取延迟时间的话,需要根据自己定义的输入阶跃信号的时间来读取,这个时间受自己定义的时间的影响,所以不需要关注这个延迟时间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要读取延迟时间的话,需要根据自己定义的输入阶跃信号的时间来读取,这个时间受自己定义的时间的影 ...

想问下最后有没有确定的测量比较器传输延迟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