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il to rail 输出级用到的悬浮电流镜的作用是什么?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0-12-27):
悬浮电流镜难道就是作为传输电阻,给输出级m25和m26管偏置电压的吗?
那这个偏置稳定吗?静态时,m19和m20管的电流需要相等吗?
如果驱动1K电阻负载,这个运放是开环用吗?

网友:
这么复杂,没见过!!!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网友:
这貌似是个挺常见的电路

网友:
No, the current through M19 and M20 are not necessarily equal.
But, you have the freedom to make the current roughly the same in your design.

These two devices are used to bias the output M25 and M26 devices.
VG of M25 is set at VDDA - VGS_M21 - VGS_M22 + VGS_M20.  (approximately 1 "diode" drop from power.)
VG of M26 is set at 0 V + VGS_M23 + VGS_M24 - VGS_M19. (approxaimately 1 "diode" drop above ground.)

DC analysis
Assuming balanced inputs,
The current through M16, I(M16) = Ib4 - 0.5 * Ib1
I(M19) + I(M20) = I(M16)
I(M19) is mirrored from Ib8.  I(M19) = (W_M19 / W_M23) * Ib8 (assuming same lengths for M23 and M19)
I(M20) is mirrored from Ib5.  I(M20) = (W_M20 / W_M22) * Ib5 (assumping same lengths for M20 and M22)

Additional notes
Usually M25 and M26 output directly drives off-chip (i.e., they are large devices) and are subject to ESD design rule.
So are M19, M20, M22 & M23 subject to ESD rule, since we want good VTH tracking.  (They are small devices.)

Yes, this OpAmp is able to drive 1 KOhm resistive load.

楼主:
No, the current through M19 and M20 are not necessarily equal.
But, you have the freedom to make th ...
引用 网友B:

    悬浮电流镜偏置电流不准吧,难道要求不高吗?只要让19和20管导通就行了吗?
  这个Vth跟踪特性不好吧?体效应影响明显,要是三极管就好了

网友:
Correction
M24 and M26 are subject to ESD design rule.  (same L, not minimum, extended drain contact distance to poly edge, non-mimimum source-side contact distance to poly edge)
M21 and M25 are subject to ESD design rule. (same guideline as above)

M23 tracks M19 Vth, including body effect.
M22 tracks M22 Vth, including body effect.

网友:
    说的不错,把这个经典classAB的原理讲的很清楚了。
    建议搂主好好看看书。

网友:
rail to rail 的运放我最近也在研究,感觉遇到瓶颈了!

网友:
same as classic AB stage

楼主:
这种mos管电路的线性度好不好啊?

网友:
线性度比class A 差

网友:
hao a xiexie a

网友:
主要能保证M25和M26的电流相等就可以了,保证输出共模电压正确

网友:
There are two translinear loops in it.
1) M20,M21,M22,M25 and also 2) M19,M23,M24, M26.

In quiesenct current calculation, the currents go through M19/M20 are equal. This tail-to-head coupling controls the minimum current of the output tansistor.

网友:
M19~M26这几个管子的宽长比设置对,通过悬浮电压的电流静态时是相等的

网友C:
我们来分析下面一半的管子哈,即M19 M23 M24 M26
假设Ib4=2Ib8      I26=N*Ib8
如果(W/L)26=N*(W/L)24  那么结合I26=N*Ib8  可以得出M24 M26 的GATE电压时相等的,也就是说M19 M23 的SOURCE电压是相等的
忽略沟道宽度调制效应,那么在满足(W/L)19=(W/L)23条件下,由于M19 M23的GATE电压相等,可以得出流过M19的电流为Ib8, 又因为前面假设Ib4=2Ib8  所以流过M19的电流为Ib4的一半,那么理所当然的流过M20的电流也为Ib4的一半,不过上面偏置部分的比例也要设置正确。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得出静态时 悬浮电压源的两端电压差是相等的,因为这个压差也是M21 与M24 GATE 两端的电压差,在电流 宽长比给定的情况下 diode管的GATE段电压是一定的,
    特别注意的是此时浮动电压源恒定的情况下,对于小信号来说可以认为是导线,即对于ac信号,在浮动电压源两端没有区别,只是直流偏置不同罢了。

    运放开环用的情况很少除了比较器外,这个肯定要反馈用哈,电压反馈使得输出电阻的阻值要除以1+bA,所以可以驱动很大的负载,比如mp3里可以用到的16ohm 32ohm

    另外为节省功耗考虑Ib3那条支路同样可以用悬浮电压源来产生电流,这样就省略的Ib3电流源的镜像部分,
结成低压cascode就可以了

    另外由于drive驱动片外电路,pad端都有ESD保护,次级ESD保护需要在驱动管上进行,就是简单的MOS管近源远漏画法,让漏端相当于接了一个小电阻,为了匹配考虑,其他的与之相关的管子为了严格匹配也需要近源远漏画法

    估计说的已经很明白了哈,电路本省还是较简单的,不过细节问题就麻烦去了

网友:
it's said that M19 and M20 would shield the ac signal. I'm wondering why ?

网友:
since the ac voltage between S and D of the two transistors are almost same, that means no ac signal between the two nodes. A node without ac signal can be regarded as a gnd, e.g. a voltage bias.

网友:
回复 网友D:

In my opinion, the "shield" means the ac signal at the source of M19 won't be passed to the source of M20. However, according to your reply, the voltage between the source of M19 and M20 would keep almost the same and thus the ac signal at the source of M19 would be almost the same as the ac signal at the source of M20, right? In this case, M19 and M20 don't shield the ac signal but transfer the ac signal.

BTW, why does the D and S of M19 and M20 keep almost the same?

网友:
回复  goodsilicon

In my opinion, the "shield" means the ac signal at the source of M19 won't be  ...
引用 网友E:

    sorry, I mean ac signal. this is due to the working principle of this architecture.

网友:
回复 网友D:

I also means the ac signal. From the simulation, the D and S of M19 and M20 are changed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is not keep the same.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in advance!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see your modification and you think the floating class AB control (M19 and M20) could be considered to be a wire when only the ac signal is interested, right? So it seems not coincided with the book by Sansen. In the book, it is said that M19 and M20 would shield the ac signal.
Thank you for your help!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看了下,sansen的书上是有说shield ac signal,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Class AB 输出驱动管是微导通的,也就是说上半部分ac信号只能由Class AB的nmos驱动管输出,而经过一个浮动电压源后,Class AB 上面的pmos驱动管是没有ac信号的,因为pmos此时还处于静态微导通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如果开始Class AB驱动管没有偏置在微导通的情况下,而是刚刚截止,那么当ac信号的上半部分过来时,加上浮动电压,pmos驱动管就是是截止了的),反之亦然
    所以这里说是shield,即屏蔽了交流信号。其实浮动电压源本身的作用就是屏蔽ac信号,只是让驱动管的某一个通过ac信号,另外一个在同时刻不通过ac信号。
    你的理解有误哈,这里只是小信号的时候当做wire来分析,实际ac信号是加载在直流电压上的,所以驱动管严格的说是只有一个导通的,因为通过浮动电压源在同时刻另外一个驱动管是通ac信号的

网友: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you mean at dc situation the output NMOS/PMOS are biased at the slightly open status and in ac situation one of the output transistors should be cutoff, right?
If so, my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phase of the gate voltage of output NMOS/PMOS are the same.  And if the output NMOS/PMOS are biased at totally open status which means the gate of NMOS/PMOS should drop/raise about 100mV to turn off, this structure would make the gate of NMOS/PMOS drops simultaneously when the output is to rise, right?

楼主:
    你说的为节省功耗,Ib3那一路用悬浮电流源产生电流是怎么产生?如果m11和m12管(原图中的m11和m12)做成低压cascode,那还需要共模反馈电路吧?你指的是全差分输出吗?要是单端输出,还需要在Ib3那一路加悬浮电流镜吗?有一个图确实是这样做的,你说的是这个电路吗?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解释的可能不太清楚哈,可以这样理解,当小信号的上半部分过来时,只有驱动管M26传输信号,由于设置的是微导通,
那么M19源级由于上半部分信号原因,导致其截至(放大器闭环使用时,这个信号足以让其截止,并且肯定是截止的,不然工作状态要影响),此时所有的电流都流过M20这个管子,M19可以看做一个等效的大电阻,此时的M20的漏极到源级是不是等效一个cascode结构,那么M20漏端由于小信号上半部分而引起的电压变化在其源端的影响非常小。我用手粗略的划了下哈,浮动电压源两端的电压在加有ac信号时
,如图:

    所以说是屏蔽掉交流信号,不过要注意的是,在M19截至的时候流过M20的电流时原来的两倍,此时M20栅极偏置固定,
所以其源级的电压是有一些变化的,也就是所提高了些。

网友:
回复 网友C:

    Thank you for your reply
    Now I totally understand what you mean.
    One more thing: because this output stage could be called as class AB, the phase of gate voltage of M25 and M26 should be the same. The strange thing in my simulation is that: when the gate voltage of M26 rise, the gate voltage of M25 drops; while the gate of M26 drops, the gate of M25 still drops.

网友:
回复 网友C:

it seems that W1 and W2 are not voltage bias, and they should be connected to the drain of input transistors. I guess you just mean the bias Vp1 and Vp2, right?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看晕了,应该是省掉了电流镜像,采用自偏置结构,省掉了vp1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把图发上来看看哈,两个驱动管的gate电压,应该是我手画的那个样子才是正常的

网友:
I guess I get the answer: when the source of M19 rise, I find that the source of M16 also rise. As the gate of M16 is fixed, the sum of M19 and M20 decreases. As jlinky said, at this time M19 is shut off, therefore the current flowing through M20 maybe decrease. Because the gate of M20 is also fixed, the source of M20 rise.

楼主(2011-01-26):
m25和m26管的偏置怎么做到让这两个管子在静态下低功耗?

网友:
给输出管M25、M26提供静态偏置点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m25和m26管的偏置怎么做到让这两个管子在静态下低功耗?

网友:
叹为观止!!

网友:
Vgs21+Vgs22=Vgs20+Vgs25
Vgs20=Vgs22
确定了Vgs25,就确定了静态偏置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这个偏置太不可靠了吧?它会随温度、工艺角变化,这样静态功耗就不好控制了

网友:
但是输出的静态电流和ib5的关系是一定的,那就要看ib5的精度了,他确实会随着温度,工艺变化的,你可以用基准电压产生的零温度系数的电流提供偏置,这样变化就小了

网友(2011-03-15):
回复 网友C:

    有点不太明白,你在最开始的假设中假设了 I26=N*Ib8   然后用(W/L)26=N*(W/L)24  推出M24 M26 的GATE电压相等,那最开始设计电路时,我只能控制的是M24 M26 的宽长比,假如我让W/L)26=N*(W/L)24  , 此时如何保证I26=N*Ib8,因为I26的电流大小确定不了啊 ?

网友:
回复 网友F:
弱弱问一下,如何保证 Vgs20=Vgs22,
Vgs22已经固定,如要保证Vgs20=Vgs22,只能确定M20的source电压?如果M20的source电压已经确定.那M25的偏置电流不是已经确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另外这种电路补偿的时候,M25和M26的GATE端如果是按ac短路处理的话,那是不是两个GATE的极点可以当作一个极点处理??一般怎么处理这个补偿啊

网友:
求高手回复

网友:
一头雾水

网友:
最近也在关注classAB中

网友(2011-05-06):
先收藏以下,很棒

网友(2011-07-01):
仿真时发现 这个电路的AC 相位裕度在输出管子比较小时只有50°左右,结果把管子调整的比较大 这样相位裕度比较好    感觉这种电路更大的有优点是输出的摆幅非常大 在常见的几种放大器中应该是最大的 至于AB类低功耗并没有太大的发现

网友:
利用4个VTH组成一个环,一直三个决定一个,最终决定输出管的工作点吧...

网友:
那两个管子好像是保证上下的漏极电压不相等,baker的CMOS电路设计,布局和仿真那本书里说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运放怎么可能开环应用呢,那不成比较器啦?

网友:
请教如何保证这个结构作为输出缓冲器能达到满摆幅跟随输入电压。

网友(2011-08-29):
這個class AB的 total harmonic distortion 似乎不是很好????
要怎麼改善呢 @@

网友:
對輸出MOS偏壓用的

楼主:
我这篇贴子牛了,难倒一堆人!

网友(2011-12-11):
请教如何保证这个结构作为输出缓冲器能达到满摆幅跟随输入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最近我也在仿这个电路,这个放大器用在一个电路的输入端,接成buffer.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一点问题。我发现共源共栅级的上端由于电流镜的作用M14的漏断也即M20的源断的电压可以拉得比较高,可以保证M20工作在饱和区;但是共源共栅级的下端M16的漏断电压却很高,怎么弄也压不下去,M19一直出于断开状态。而且据我观察这个电路也不像是constant-gm结构,我想请教一下具体这这个电路在设计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以使在rail-to-rail输入的情况下M19、M20能够一直饱和(因为我考虑在接成buffer后M25和M26的栅极电压随输入共模电压变化不大)?希望您不吝赐教!

网友:
回复 网友G:

   同迷茫,呵呵

网友:
吐血了,一个周了还是每把这个电路没仿出来,希望再有大牛在讨论下这个电路

网友(2012-07-26):
难得在eetop中看到如此热烈的讨论,多些牛人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降低输出级的功耗吧,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一.DC特性:为输出级提供静态偏置点,降低输出级静态功耗;
二.ac特性:均衡ac动态范围的增益线性度。

网友(2012-09-21):
关于AC屏蔽特性,微导通状态解释得很好,相信就是这样的

网友:
关于AC屏蔽特性,正负半周工作时,因为M19,M20的正反馈回路,有一管子微通,一管强通,屏蔽作用就是cascode结构中共(Razavi说得很清楚呵)。仅供参考。

网友(2012-11-20):
class AB类输出 ,
悬浮电流镜就是小信号电阻。
偏置稳定
静态时,m19和m20管的电流可以尽量相等。不完全相等也可以。
是否开环就要看你输出要求了啊

网友:
浮栅bias在dc状态下使得输出管微导通,而在ac信号到来时会使其中一个管子进入强导通状态,另一个保持微导通状态,所以说屏蔽了ac信号。故ac分析时,输出管的gate不能看做是同一个节点。

网友:
回复 网友H:

    可能是dc bias点设置的不对,让M20吃掉了所有的电流,那么M19就必须是截至状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解释的非常清楚,学习了

网友:
    问一下啊,这几个管子为什么要按ESD rule来设计?是因为直接输出吗?如果我这个输出直接内部应用,而不用输出到芯片外部,是不是可以不按照ESD rule来设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啊,这几个管子为什么要按ESD rule来设计?是因为直接输出吗?如果我这个输出直接内部应用,而不用输出到芯片外部,是不是可以不按照ESD rule来设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你还记得怎么调这个电路让悬浮电流源的两个管子都饱和吗?

网友:
稍微动一下M16,M14就发现悬浮电流镜的其中一个管子退出饱和区,没电流了,不知道哪位高人可以指导下怎么让悬浮电流镜的两个管子比较容易实现饱和

网友(2014-03-24):
希望有帮助

网友(2014-09-26):
该电路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211页有讲,同时可以阅读 Hogervorst ,JSSC Dec .1994. 的论文:
A_compact_power-efficient_3_V_CMOS_rail-to-rail_input_output_operational_amplifier_for_VLSI_cell_lib
可是论文我传了好几次,都不行,附件暂时无法添加,郁闷。。。

网友:
回复 楼主:

   class ab output stage
    l

网友(2016-02-18):
回复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ib1/ib2去哪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谢谢

网友(2016-08-05):
谢谢分享,顺便赚点资料费

网友(2016-10-04):
感謝luodennis 分享之文章

网友(2017-01-02):
非常感谢提供!

网友(2017-03-25):
这篇论文好多不懂的,有没有老司机带带我!

网友(2018-02-13):
该电路在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211页有讲,同时可以阅读 Hogervorst ,JSSC Dec .1994.  h]

网友(2019-11-02):
引用 网友C:
我们来分析下面一半的管子哈,即M19 M23 M24 M26
假设Ib4=2Ib8      I26=N*Ib8
如果(W/L)26=N*(W/L ...

您好啊,看了您的回复,有一点疑问,I26=N*Ib8,(W/L)26=N*(W/L)24,以及VGS26=VGS24这三个是知其二可以推出另外一个吧,您在假设中就已经提出了前两个,那第三个当然是肯定的问题是如何得知W/L)26=N*(W/L)24的同时确定I26=N*Ib8?下面有一楼的朋友 46楼 也是同样的疑问

网友:
顶一下 希望得到回复

网友:
好好的floating classAB control,怎么就翻译成悬浮电流镜了呢

网友(2020-08-26):
看一看sansen的线性跨导环的定义吧。。。

网友(2020-11-09):
这篇文章比较好,分析透彻

网友:
精品帖子

网友:
不相等,最好 gm19=gm20

网友(2021-01-29):
谢谢讨论,有点收获

网友(2021-09-28):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

谢谢,看看

网友(2021-12-14):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24-10-1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解释的可能不太清楚哈,可以这样理解,当小信号的上半部分过来时,只有驱动管M26 ...

感谢您解答了我的疑惑!研究了一天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