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源都要仿哪些参数?

楼主(2010-12-27):
带隙基准源都要仿哪些参数?各位有没有详细点的参考资料啊?新手,请恕没有悬赏。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initial accuracy need PVT, monte carlo simulation
2. stability  Open-loop gain , Phase margin and GBW, step response
3. psrr
4. power-on, power-down transient response
5. total power dissipation

网友:
以前我也只是仿真了 温度特性,静态功耗,还有psrr
现在工作了知道还要跑不同的case

网友:
2楼说的很全面.

网友:
回答的很好哇

网友:
还有noise,不过如果你是一个独立的电路就没用了,但是接下来要bias其它电路的话,就要注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上能否详细讲讲如何考虑noise问题?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一般psrr要求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试想bandgap的电压输出作为另一个unit-gain opamp的输入,那么所有由bandgap本身产生的noise就会完全出现在这个opamp的输出,如果那个opamp的输出的SNR要求很高,自然要给bandgap提出这个noise的spec。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说电流噪声比电压噪声有用,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2011-04-17):
请问怎么仿真带隙基准的环路增益和噪声

网友:
回复 网友E:

   在运放的输入端断环测试环路特性,利用Hspice的.NOISE 仿真噪声特性。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理解是,BANDGAP本身就是用来产生一个理想的电流源,通常参考电压也是利用带隙基准电流来产生。而且电流噪声的影响是全局的,大部的偏置电流都是基准电流的镜像。 不知这样的理解对否?

网友(2015-03-25):
回复 网友D:

   工程上-60dB

网友(2015-05-10):
很好 很全面

网友(2021-04-14):
上电瞬态 ,运放测个相位裕度增益 再测个电源系数,温度补偿前补偿后ppm,psrr,功耗,流片的话还得测工艺角

网友(2025-11-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1. initial accuracy need PVT, monte carlo simulation

您好,请问如果时不带OP的运放,比如这种,还需要仿真 stability  Open-loop gain , Phase margin and GBW, step response这些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