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iGe工艺和CMOS工艺的噪声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10-12-27):
呵呵,要是不麻烦的话可不可以帮我详细地比较一下

网友:
详细比较,没那功底,一般来说SiGe工艺要好些。
当然也看工艺尺寸和设计技术。

网友:
SiGe工艺要好了,由于它内部的特殊异质结结构,使得它的基区载流子在附加的电场情况下移动更快,这也就促成了它的特征频率要比CMOS工艺高,在噪声性能上要优于CMOS工艺,适合低噪声放大器的设计。

网友(2011-09-07):
对于噪声性能而言,SiGe工艺的优点是可以做出性能好的BJT管,由于BJT管中载流子是垂直于硅界面运动,它的1/f噪声要远小于CMOS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常规CMOS工艺中PMOS的1/f噪声小于NMOS,因为调整PMOS管Vth所需的离子注入导致PMOS沟道中空穴在栅氧与硅界面以下运动,SiO2/Si界面处的界面态对载流子的运动干扰相对小一点。

网友:
SiGe它的特征频率要比CMOS工艺高,在噪声性能上要优于CMOS工艺,适合低噪声放大器的设计
SiGe的Gm/I 比CMOS工艺高

楼主:
领教了,感谢大家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讲得不错

网友:
谢谢耐心解答

网友(2013-04-23):
回复 网友A:

   这么说, jazz工艺库里面的bjt管子要比cmos管子的特征频率和噪声性能要好了~~~~

网友:
噪声好坏也看设计,CMOS很多trade-off和其他方法改善噪声。

模拟电路热噪声影响往往和带宽有关,kT/C。

BJT的1/f 噪声比CMOS好。

网友(2013-08-13):
请问一下,为什么常规mos管的高频噪声比BJT的性能差?如何减少mos管的高频噪声呢

网友(2016-12-26):
   请问为什么载流子垂直硅界面1/f噪声小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1/f噪声的成因有很多种,而对于半导体而言材料缺陷是最主要的部分之一。材料体内的晶格周期性和完整性,对比起满是悬挂键的Si/SiO2界面显然好的多,因此1/f噪声更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但是对于载流子垂直于界面1/f噪声小这个疑问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样啊,载流子垂直界面运动,其运动轨迹在材料体内,界面只是个入口/出口,缺陷的影响就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明白了 多谢前辈!

网友(2024-05-31):
现在看这个贴子,依然有意义,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