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程序问题请教

楼主(2010-12-27):
哪位大侠可以告诉下,在verilog中能否和C语言一样设置全局变量之类的东西。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用`define的话倒是全局的
在每一个文件中都`include同一个包含`define的定义文件即可

网友:
verilog很少有变量的概念

网友:
必须用端口

网友:
楼主首先要明确v和c的区别;
建议不要使用全局变量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我也认为是最好用端口,不过最近总工问到这个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就上来求助下。非常感谢!

网友:
正如3楼所说
define 是不错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verilog下可以用define

systemverilog好像支持,编译的时候会出现$root的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