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perl,tcl和Shell的区别

楼主(2010-12-28):
perl,tcl,shell这三种语言在应用时有什么区别?各自优点是什么,侧重于哪方面的设计应用,比如界面设计。。。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等牛人解答~

网友:
回复 楼主:

    perl号称胶水语言,可以调用很多脚本语言,自身的通配符之类的东东比较丰富,所以处理文本起来很强大,这3个最强大。
    tcl就是工具命令语言的缩写,调用工具命令的应用较多,这个我用的少。
    shell语言,如果你用linux的话,这个是使用linux的基础,好好学吧,就这一种了。一般EDA工程师写的脚本都很简单,没必要学那么多,我现在时间长不用,都搞不清具体语法的区别了。
    编译命令的话,makefile比较好。
  PS: shell windows不支持,其他好像都是支持的

网友:
perl适合文本处理,因为它本身就是基于字符串的,这个学会后很有用。

网友:
最近在学PERL,
相比起来的话,TCl用的多点

网友:
这个很设那

网友:
perl用来处理文本
TCL一般在EDA软件批处理使用
shell在unix和linux系统里处理脚本

网友:
请问哪种比较简单呢,易上手

网友A:
看你的基础了,如果你以前学过C,那么Perl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如果你接触过基于command的语言,Tcl和SHELL应该也不难
其实关键还是得多看书,然后结合书上的例子和实际需要来练习,这样理论和实践结合,学起来就很快

网友:
看看吧,应该有用的

网友:
请问哪种比较简单呢,易上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基础了,如果你以前学过C,那么Perl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如果你接触过基于command的语言,Tcl和SHELL应该也不难
其实关键还是得多看书,然后结合书上的例子和实际需要来练习,这样理论和实践结合,学起来就很快
那我学习perl好了,原来跟C接近啊.

网友(2011-09-29):
回复 楼主:

    如果想在集成电路行业做开发工作的话 ,这三种脚本语言必然是要好好学的。

网友:
我要学好Perl/TCL 和Shell!!!!!!!!!!!!!!!!!!!!!!!

网友(2011-12-03):
perl貌似是在shell不能胜任某个工作时产生的。

网友(2013-11-13):
还没用过Shell  得学学

网友:
我也正要学脚本语言呢

网友(2015-01-08):
1、shell可以说是unix\linux原生的,用户通过它与系统内核进行交换。特点就是直接,主要用来管理和使用系统。2、perl可以说是对shell的扩展,在编写的灵活性、跨平台性都有提高,特别是在文本处理上有独到的地方。另外,perl的用途广泛如:开发CGI,功能上远远不止维护系统这么简单。3、tcl可以看做C库,十分方便被C\C++调用,另外,tcl容易被扩展或者缩减,十分方便被移植到特定的软件平台中,作为专业的脚本。我知道很多EDA工具内嵌tcl语言

网友(2015-03-18):
学习了。一直觉得脚本都长得差不多。。

网友(2015-08-03):
回复 网友B:

win下面有windows power shell,但是我没用过

网友(2016-09-14):
多谢坛友的回复,7楼回答的好简洁易懂啊,多谢

网友(2016-10-17):
shell是linux自带
Tcl 基本EDA工具都自带

三个都可以算是脚本

Perl处理文本太强了,CPAN库也很赞

语法不同,用起来差别不大

网友(2017-01-19):
最近想学perl呢

网友(2017-07-07):
shell命令处理简单文本操作,比如正则替换,如果匹配模式复杂的话,就不太方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