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讨论65nm以下工艺的Timing Signoff的问题

楼主(2010-12-28):
发个这么个话题,大家起来来讨论讨论这个问题。
Agenda
1. 温度反转
2. Timing Library的timing误差
3. EDA工具的计算误差
4. OCV
5. AOCV
6. OCV vs. AOCV
7. Timing Corner的及其RC 模型的选择
8. SI的Timing Signoff

楼主:
温度反转,
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很简单,这个是由工艺决定的,所以在Signoff的时候要注意,在A corner下Signoff的时候,注意是0C下的signoff还是110c下做signoff,选取的原则是在同样的一个SDC下,那个温度下的Violation多,就用那个温度来做Signoff

楼主:
Timing Library的误差
在Foundary提供的Lib里头,大家觉得他们提供的数据是可靠的吗?
记住千万别相信他们,哪怕TSMC提供的数据都不可靠,最可靠的是自己,如果你们公司有那个实力跟财力,可以自己做Library,千万别相信这些Foundary。否则你们Signoff出去的Chip回来的时候看到的东西会很崩溃。
当然老工艺除外,那个东西经历无数次的实践检验,会有很大的改进。如果是走新的工艺,这个问题就自己考虑了。

楼主:
EDA工具本身的误差

EDA工具本身是有误差的,大家做Signoff的时候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基本上咱们可以相信的值是来自于Spice,Hspice Or Spectra。
因为这2个工具得到的值基本上接近于真实的值。

如果Signoff用的是StarRC + PT, 那么就要考虑StarRC得到的RC信息与Spice得到的值得差别是多大。
Pt呢,也要考虑其得到的Timing的值与Spice得到的值得误差。

楼主:
5.AOCV

AOCV是OCV的一种,在对Data Path或者Clock Path Apply OCV的时候,OCV的方法并没有考虑到对不同Logic Level的 path来说,其OCV道值是不一样的,而AOCV完全考虑了这种问题,也就是所AOCV更接近于实际的值。

楼主:
6. OCV vs AOCV

OCV vs AOCV
Pt能够利用Graph-Based和path-based的方法来分析Timing,较于后者,前者分析的方法更保守些,基本上大部分人分析TIming都是用Graph-Based的方法来Analsys timing.

OCV是利用统计学的原理得来的,OCV在Corver Lonth Timing Path 的变化的时候是比较好的,但是对于短的Path,还有些不足,那么是否有一种能够根据Path的长短来+ocv的方法呢?有点,AOCV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方法。
AOCV有2种方式来考虑OCV到问题,一个是一句Path Level来+OCV, 另外一个是根据Distance来分析的, 依据Path level来+ocv,这个应该很好理解,下面就是有这么AOCV的File
==========================================
version: 1.0
object_type:            design
rf_type:                rise fall
delay_type:             net cell
derate_type:            late
object_spec:
depth:  1       2       3       5       7       9       19
distance:       500
table:  1.0632  1.0476  1.0405  1.0348  1.0314  1.0293  1.0264
===========================================

而对于用基于Path Location的来说,就要查2D的表格了。
====================================
version 1.0
object_type: design
rf_type: rise fall
delay_type: cell net
derate_type: early
object_spec: top
depth: 0 1 2 3
distance: 100 200
table: 0.87 0.93 0.95 0.96 \
         0.83 0.85 0.87 0.90
======================
200 |  0.87| 0.93| 0.95| 0.96
--------------------------------
100 | 0.83 |0.85 |0.87 |0.90
-----------------------------------
       |0      |1      |2     | 3

为了得到Location,就要让StarRC Dump出 每个Cell的Location,然后再Pt中,都SPEF或者SBPF的时候把Location load进去。
这样子就有一个问题了,为得到Location,StarRC Dump SPEF的速度变慢了,同时Pt在Load SPEF的时候也变慢了。然后Pt要根据这些Location,计算Net的长度,不停的进行计算。试问一下这样子的结果大家是否想要呢? 事实上Location Base 的方法分析出来的值跟path level分析出来值没有什么差别。

在利用path level based的方法分析Timing的时候,这个东西是用在Clock上呢,还是用在 data path上呢? 这个问题大家可以考虑考虑,或者有那个条件,可以试试,自己跑一下Timing分析,一切就知道啦。。。。。。。。。。。。。。。

楼主:
7. Timing Corner的及其RC 模型的选择

网友:
65以下的必须考虑OCV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OCV 这个是必须要考虑到问题,在0.13也得考虑,在28nm的时候就要考虑是用OCV还是AOCV了,原因是工艺本身的问题,28nm的Design比65 55 45 40的还要复杂

网友:
回复 楼主:

    嗯,刚做后端设计,不过一来就做40nm的,对很多还是不太熟悉,多谢指教哈!

网友(2011-03-25):
AOCV 大家都用么,从65nm就开始用?

path_based PT 大家有么, 各个公司都不太一样

path base 更乐观,好,

网友:
AOCV 和path_based  结果,谁更准确些?

楼主:
回复 网友B:

AOCV 只在28开始用
40~65,用OCV+ Hold Margin即可,用AOCV的代价大一点,主要是RunTime,Pt跑出来的结果差别不大。

Pt Default 的是用Graph Base的分析方法,Path Based的太悲观了。

网友(2011-06-22):
楼主能提出这个问题和思路,绝对是8年以上的老鸟!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哈哈打击你一下,我后端工作2年,前端1.5年的样子。
离8年还差老大一截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一下OCV的几个问题
1 看PT manual, OCV 和BC_WC的区别不是很理解,只是表现在setup时,OCV计算capture用min delay么?
2 有几个概念有点混淆 比如对于Max delay我的理解是 一个cell或者net的max_delay = 在worst case下面的最晚到达输入或者最大的transition导致的delay ,所以timing arc的max delay就是由以上的delay构成,这样理解正确吗? 这个在OCV下面有改变吗,除了要乘上一个derate系数?
3 OCV 整体上来看,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过约束,大家对它和工艺上的对应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初学PT,希望能够不吝赐教~

网友(2011-07-25):
标记一下。。。谢啦

网友:
回复 楼主:

    温度反转什么意思,难道温度上升电阻还下降吗?

网友(2014-04-06):
Signal Integrity related issues are more in lower technologies!

网友(2014-06-26):
    path based应该是比graph based乐观吧

网友(2014-09-07):
涨知识了!概念实在是太多了!

网友(2018-08-02):
回复 网友D:

   是低温反转效应,在65nm以下的工艺中,当温度降低时,电阻反而会增大。

网友:
回复 楼主:

   GBA mode运行速度快,但是结果更悲观(保守),PBA mode结果更准确一点,不过用时更长。

网友(2020-07-01):
有没有哪位大神有SMIC18的timing signoff guideline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