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绕线资源不足的问题

楼主(2010-12-28):
请问哪位大侠能总结一下,在encounter中density不高,但是绕线资源不足,出现这种问题要解决绕线资源问题的方法有哪些呢?增加面积是不太现实的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case by case了,最常见的就是floorplan的问题,最好把你的layout绕不通的地方截个图出来,这样才容易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看来不是floorplan的问题,而是因为设计中的逻辑过于复杂,但是设计又不能在优化了,所以看有没有其它方法解决绕线紧张的问题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解决方案:
1. 在Place阶段定义Location Utilizaiton
2. 在对Module + cell padding
3. 调整Floorplan。
4.对Place之后的数据再做Incremental的优化,优化的重点是Congestion。

你应该给出的数据是到底上横向上还是纵向上有Routing的问题。
还有FeedThrough是怎么个走向。

Over。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全面。能不能解释下2.Module + cell padding这个方法是怎么减小congestio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是用ICC来做Placement,就可以用这个命令来+
set_keepout_margin -type hard -outer {0.28 0 0.28 0} [get_cell -hier ****]
其他的EDA工具也应该有类似的功能。
原理是:Reserve更多的White Space给Routing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大侠的总结,我遇见的问题是横向跟纵向都有问题,正在尝试几种方法同时使用看能否达到效果!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原来是blockage啊,padding还一时反应不过来,做的时候都是用set phyopt_soft_keepout_distance, 还没有单独去用过set_keepout_margin. 多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你是否用ICC做Placement,如果是如下解决方案可以试试。
set placer_enable_enhance_router true
set_keepout_margin -type hard -outer {$width_of_filler2 0 $width_of_filler2 } [get_cells $complicated_cell]--->复杂的Cell边上+Padding,比如XOR IOA 等等。
“如果Routing的问题是一坨一坨的,主要集中在某一个Module上,那么就可以对这个Module +Padding”
place_opt -congestion

psynopt -conestion

psynopt -congestion

place_opt -congestion

    上面的几个命令我只考虑了congestion,其他的选项自己看着+了。

如果是Hier的Design,考虑下在Place之后不做IO上的优化,可能是IO上的constraints太紧了,+了太多的Buffer之类的。

网友:
placement重点是congestion effort high;设置拥塞程度较高的区域一定的density。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给了那么多参考,也许以后会用的着,只是我现在用的是encounter不是ICC,不过encounter里也有相应的对module+cell padding的命令,不过好像效果不是很明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Place之后的数据拿来重新做Incremental的Placement,定义Location Utilizaiton,降低有Routing问题地区的Utilization。

网友D(2023-08-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解决方案:
1. 在Place阶段定义Location Utilizaiton

为啥我用了place_opt_design -incremental之后时序变差了,overflow也变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啥我用了place_opt_design -incremental之后时序变差了,overflow也变差了

ICC 有时候会出来负优化的 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