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cf 引脚绑定

楼主(2010-12-28):
问下,ise10.1中如何添加ucf 最好是能在软件直接添加的!

网友:
版主惜字如金啊。。。。。
要是我们的话会提示“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4 字节 系统限制: 5 到 200000 字节”
呵呵
版主说的工具可以直接用,但是用ucf文件直接写更直接,也更灵活。

楼主:
谢谢楼上的,知道了,

网友:
我们都是用记事本直接写

网友:
ucf文件自己直接写好了,比较简单的!

网友:
自己直接写呀,最好了。语法也挺简单的。
记不着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