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输出驱动大电容负载的相位裕度怎么调?

楼主(2010-12-28):
两级运放
输入为PMOS管折叠式共源共栅结构
输出端加了大电容负载30nF后仿真开环增益和相位裕度
发现输出极点成为了主极点
原来的主极点(第一级输出)成为了次极点
这样米勒补偿就不起作用了
请问大虾这样的话有啥补偿的方法没?

网友:
可以在输出级增加个零点
也就是与负载电容串联个电阻

网友:
首先弄清楚自己做的东西的具体应用, 再根据要求来设计
比如:电容负载30nF,你确定是实际应用环境么?通常寄生是必然没有这么大的
然后就是响应速度有什么要求,但是要drive 30nF想快也快不起来,要快就要上大功率管了

网友:
可以在输出级增加个零点
也就是与负载电容串联个电阻
引用 网友A:

    以前好像听说过这种方法

网友:
负载电容是确定的30nF? 那直接去掉米勒电容, 就让主极点在外面,次极点在里面,应该是可以稳定的。
如果负载电容从很小的值(比如5pF)变化到30nF, 那要用cascode miller compensation,中度负载时稳定性最差, 此时稳定性和系统输入失调有个tradeoff.

网友:
LDO的负载电容才几uF就可以稳定了,你这个应该不成问题吧

楼主:
确实实际中是要驱动30n的电容,串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也确实改善了相位裕度,有50度。
似乎再增大电阻可以调更好,可是实际输出走线阻值也没这么大,估计也就十几欧姆。
看来只能50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有两个带内极点,相位裕度就没有了吧
还是得在输出加个零点补偿,如#2所说的

网友:
回复  jianjing526

这样有两个带内极点,相位裕度就没有了吧
还是得在输出加个零点补偿,如#2所说的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自己是稀里糊涂的,呵呵
负载30nf串联电阻你知道是什么意思么?那为什么串100ohm,不串100K?
挺搞笑的,
举个例子:比如电视信号 CVBS,是ac耦合的 用10uF电容,匹配电阻75ohm,
那么对CVBS buffer来说10uF 就不是负载
你这个也就是类似的情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确定你自己懂? 在驱动replica的情况下,负载电容可以非常大,比如在soc上,这个时候串个电阻引入零点没啥不对的啊,100ohm行,100K就不一定行,你知道有一种东西叫noise。 我不是说楼主说的一定不对,至少某些情况下是可能的,你举的例子倒是不怎么着边

网友:
呵呵,我当然知道replica可以驱动大电容,既然负载都可以串电阻,那么说明真是负载,或者实际需求并没有这么高
你确定在slew的时候,30nf的点能跟上相应?
t=RC=100*30n=3us,带宽大概就50KHz多一点的样子
BTW:你刚才说的noise,那肯定是100K电阻的noise更低,什么叫filter,相信你懂的

网友:
回复  jianjing526

这样有两个带内极点,相位裕度就没有了吧
还是得在输出加个零点补偿,如#2所说的
引用 网友C:

你理解错了吧
如果是固定的Cload=30nF,只要slew rate允许,设计输出极点为主极点,里面的为次极点(在UBW外面),环路是稳定的。
加电阻zero保证稳定性也不是不可以,只是由电阻带来的输出电压抖变不知道你能否承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2011-03-02):
看人讨论的热火朝天就最有意思了

网友:
继续讨论下去!

网友(2011-10-18):
我觉得没有必要补偿,如果固定30nf输出

网友(2017-01-06):
回复 网友A:

这个零点是抵消刺激点吗??
还有没有其他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