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去耦合电容

楼主(2010-12-28):
在电源和地之间加电容,说是作为去耦合电容,对电源和地都有好处。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旁路电容又是什么呢?有什么作用呢?谢谢

网友:
实际电源不是理想的加电容滤除电源上高频尖刺干扰

网友:
电源和地当然是越稳定越好,所以加电容

网友:
decoupling cap
bypass ca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