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的dft_drc 违例

楼主(2010-12-28):
在dft中,插入扫描之前进行dft_drc检查设计规则。出现很多违例,不知道如何解决,请求帮助。
DRC Violations which will prevent scan insertion
-------------------------------------------------------------------------
Warning: Clock input CP of DFF u_rwcontrol/ireg_latched_reg_3_ was not controlled. (D1-1)

D1怎么找到这个编号的具体含义呢,我在dc的帮助中找不到这个编号的信息。

网友:
请先说明你用什么工具。看对应的工具文档应该找到你想要的信息。
从error message来看,是clock没control好。

网友:
一般有两种违例:
1.黑盒违例2.latch违例
改下RTL或设置吧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我用的是synopsys,使用man D1命令就能看到D1的信息了。之前一直习惯于看图形界面的帮助,但是都没有找到。
这个问题是我代码中用always(posedge wen)完成写使能为上升沿的时候写入数据。这样的代码就必须在dc和dft的脚本中声明wen为时钟。定义为时钟就可以消除如D1和D3的警告了
出现latch是我在dc的compile_ultra命令中使用了clock_gating选项。

网友:
这个你可以在dft compiler的图形界面里面debug的啊,最好把能消的warning都去掉

网友(2023-10-31):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回答。
我用的是synopsys,使用man D1命令就能看到D1的信息了。之前一直习惯于看图形界面的 ...

DC的脚本还要改?这种东西没有周期,在DC里怎么改啊?

网友:
Warning: Clock input CP of DFF u_rwcontrol/ireg_latched_reg_3_ was not controlled. (D1-1)
===
u_rwcontrol/ireg_latched_reg_3_ 的 CP pin 不可控,
应该是clock logic 上没有 switch 到scan clo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