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不懂为什么gm是小信号参数?

楼主(2010-12-28):
gm就是transistor跨导
谁解释一下,什么叫大信号,什么叫小信号?
多大的信号幅度该算是大信号,小于多少的信号幅度就算是小信号,什么情况又算直流
比如就一个电流镜,它的gm算是大信号还是小信号?
又比如SH 里面的opamp,gm是算大信号还是小信号?

网友:
看看gm的定义不就知道了,gm都没搞清楚也没必要搞opamp..

网友:
小信号是研究电路的信号的线性(类比)关系,gm就是说明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电压的关系。大信号是研究器件在整个输入电压范围内的输出与输入的关系,一般是非线性的关系。

网友:
大信号是全范围曲线
小信号是曲线上一点的导数,一般是在所有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