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关于用synopsy installer的安装SCL的问题

楼主(2010-12-28):
各位仁兄:

小弟在安装SCL后,验证生成的license时遇到了下面的问题,
望各位有经验的仁兄给点建议,定没齿难忘。

我参考下帖中的教程【ubuntu 9.10 DC200809 安装 图解教程.pdf 】
在ubuntu10.04LTS安装了SCL11.1.

■参考帖
   EDA软件资源共享 » DC 完全图解安装 (SCL,installer,EFA LicGen 0.4bSynopsys SSS Feature Keygen)

参考上面的教程,用LicGenExe生成了license文件。然后继续按照教程,
把生成的license.Dat中的FEATURE SSS部分复制到synopsy.dat中。

然后在ubuntu的【/usr/synopsys/11.1/linux/bin】目录下,执行了下面
的验证license文件的命令,但是却FAIL了。

■执行命令
   ./sssverify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命令的输出log
(请给位容许我用xxx隐藏其中的执行时间和hostid)
Integrity check report for license file "/usr/synopsys/license/synopsys.dat".
Report generated on xx-xxx-xxxx (SCL_11.1)
---------------------------------------------------------
Checking the integrity of the license file....
Valid SSS feature found.
Licensed to mammoth//ZWT 2006
Siteid: <No Site Id>, Server Hostid: xxxxxxxxxxxx, Issued on: N/A
License file integrity check FAILED!
---------------------------------------------------------

我感觉log中的【Siteid: <No Site Id>】很可疑。

因为安装SCL时,执行 ./installer -gui 后,出现installer的GUI。
installer的GUI中的【Site ID Number】我设定的是000(默认设定)。

是不是要设定成别的值才行啊?

另外,installer的GUI中还有【site administrator】和【Contact information】。
(Contact information的默认值是 root@(none) )
是不是也需要特殊的设定?

上面的教程中都没有介绍。

请各位仁兄帮助小弟一下。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使用的 synpsy installer和scl的版本太高了。
使用synpsy installer2.0 和 scl10.9.3就能正常安装DC了

网友(2012-06-13):
回复 楼主:

网友:
SLC是用在LINUX版本的啊,WIN版不用的咯?

网友(2012-09-22):
回复 楼主:

   沒想過新的不行要舊的?神奇。

网友(2014-08-25):
我也遇到了这一的问题,经验证果然是scl的版本太高导致的错误。
换10.9.3版的license验证pass了

网友(2014-12-29):
如果不改变scl版本如何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