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问题求教!

楼主(2010-12-29):
layout的DRC,LVS都跑过了,在跑PEX的时候,出现了50多个warning:
      warning:unable to open cell template file “template/XXX.stl”
      warning:Net "VDDPST" cell connects to port "VDDPST" at more than one location
      类似的warning有很多,请问这是为什么?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2011-03-09):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看了下寄生参数的网表,里面的电源和地都带了数字后缀(例如VDD_1975),没有统一为全局变量。求解!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我提取的时候选择NO R/C,出来的网表线名是对的(VDD33! VSSA!),选择带R或者RC时候就出现了VDD33_574等等,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高手出现吧!!!

网友(2011-11-11):
warning:Net "VDDPST" cell connects to port "VDDPST" at more than one locatio
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是你的版图中有两个VDDPST
你可以查看是否有两个VDDPST,有可能这两个VDDPST就重合在一起,所以很难发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正常,calibre是按照你打label的地方开始算,每隔一段就算一段R和C,就多一个节点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做个实验,找一个很简单的电路和版图(推荐用几个MIM cap做即可,不用mos管,这样简单),提取完寄生,然后拿着生成的网表反向画电路,你会发现这个问题的

所以寄生的网表就是一串RC电路,它自己重新定义新的节点,标定电阻和电容。

由于label位置很关键,所以做子模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label的位置就是上层模块的接入点。这样保证仿真的结果和最终layout时的寄生的准确性。

网友:
就是I/O POWER 在 很多pad地方出现啊, 一般iopad 有不止一处的vddpst,很正常啊

网友(2018-07-08):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