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好,刚开始接触fpga,用quartus哪个版本比较好!

楼主(2010-12-29):
看到有人说9.1版本最稳定,现在又出了10.1,应该从哪个版本入手啊,指导一下新手,多谢啦!

网友:
没什么关系,都可以,
对一般人来说,没什么大的差别,那些新增功能啥的平时也用不上,
还是新版本的吧,

网友:
我再用9.1,功能比较齐全了!

不过不用追求软件的最新,而是根据自己设计需要而定

网友:
9.1,使用的人比较多,各类教程也比较多。而且破解的比较全面,很多付费的IP包都可以用,相应的DSPbuilder也有破解。10.1没用过,不了解。

网友:
10.0支持了一些9.1没有的新型号的FPGA,但是如果你不是在用这些最新型号的FPGA,对于新手,用啥都一样。

楼主:
多谢各位指导,另外,我想用fpgs做最小二乘法曲线拟合算法,想选择一款fpga,要求400个点,计算在10ms做完,不知道哪款芯片合适,咨询俊龙客服建议cyclone IV 的EP4CE6,不知道各位有做过类似算法的么,可以给点建议么?而且我看quartusII9.1好像支持部分cyclone IV的芯片,谢谢啦!

网友:
多可以,你自己感觉了,

网友:
当然是1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For compilation time, 10.1 is faster than 9.1 (about 10% decreasing).
    Also, the fmax is higher if you use 10.1 rather than 9.1.

网友:
都一样吧……

网友:
看你用的是哪一块fpga 有些高的版本不支持较低型号的片子 还的专门去下数据库 比较麻烦

网友:
我一般用最新的

网友:
10版本的不能仿真吧 就得用第三方工具

网友:
用cyclone4 的话 版本越新越好

网友:
好吧, 我用7.1的。

网友(2011-10-14):
正准备9.1,,教程多…

网友:
都可以,看你用的FPGA型号,只要quartus支持那个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我用Quartus9.1比较多,但这个版本有个问题,之前用DE2开发板,不能把软硬件一起烧到开发板的flash,换成10.0的版本就可以。如果你只是烧sof文件的话就没所谓了。

网友:
我觉得6.5比较好,建议使用

网友:
现在都11了。。。

网友:
根据fpga型号选择吧,有些版本是针对某个型号fpga的,不过用最新版本的肯定是对现有的fpga型号都可以的。

网友:
如果你只是基础学习,7.x或者9.x的版本都可以,不必最求太高,新升级的版本大多是增加了支持的器件。

网友:
我也觉得9.1就足够了   你该不会用最新的片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