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ansoft q3d导入.sat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0-12-29):
大家好,我使用的是q3d v6破解版
使用的时候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我想把SolidWorks画出的3d模型导入q3d提取寄生参数
先把SolidWorks的3d模型转换成.igs文件,导入q3d时提示:没有'xlate_igs' license
再转换成.step文件,导入时提示:没有'xlate_step' license
转成.sat文件时,倒是可以导入q3d了,
结果导入是可以,可是project保存后,就再也打不开了
会生成一个.q3dx.lock文件
再打开就提示文件被锁。。。。。想请问牛牛们知道这是什么问题么。。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licences可能有问题。你试试用sat文件格式导入吧

网友(2011-05-06):
sat文件格式,是可以。我试过。不过,导入的模型算起来比较麻烦的。最好先处理下。

网友:
hfssv12 只能支持sat version 19一下的。 hfssv13 没有试过。
hfss 自身的model import里面就可以了。q3d里面应该也差不多。

你可以考虑用sat 2.0版本的文件倒倒。 版本越低,兼容性问题越少。

网友(2012-06-09):
回复 楼主:

    转成.sat文件时,倒是可以导入q3d了,
结果导入是可以,可是project保存后,就再也打不开了
会生成一个.q3dx.lock文件
再打开就提示文件被锁

把.lock的文件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I beg for one too. I am out of mone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