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mash delta sigma调制器与多模分频器的接口问题~

楼主(2010-12-29):
前辈可否指点一下~3阶调制器的输出跟多模分频器应该怎么匹配~
调制器的阶数跟输出位数什么关系~是不是N阶的调至器能包含信息的只有N位输出~?
调制器的输出位数跟多模分频器的分频模数应该是什么关系?

网友:
好书好书,,,绝对好书。。。

网友(2011-11-04):
友情帮顶!!杜绝灌水

网友(2012-11-22):
楼上两个SB病地不轻啊

网友(2013-04-16):
建议好好看看understanding delta sigma data converters那本书,调制器的阶数和输出的位数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2014-08-15):
回复 楼主:

   Sigma-delta调制器就是产生一系列的随机码来控制多模分频器,看来随机实际输出的平均值是输出的小数,但存在一定的误差。阶数与输出位数一般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sigma—delta与多模分频器的要求,举例来说吧:比如你想输出74.28的分频比,而你采用的是MASH-1-1-1的结构,输出有3位。而这三位输出的范围为[-3,4]其中-3也只是一张表达方式,不用感到奇怪。这是因为在Sigma-delta输出的原因存在0-3的情况。所以你的多模分频器需要有至少[71 72 73 74 75 76 77 78]的分频比。也就是[74-3,74+4]的范围。
   浅见望高手指导。

网友A(2016-10-30):
回复 网友B:
mash111的输出范围是[-3:4]不假,可是分频器只能在N/N+1之间跳啊,咋可能在N-3/N+4之间跳呢?还请大神指教?

网友(2019-04-10):
请问【-3,4】是怎么算的呀

网友(2021-02-24):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mash111的输出范围是[-3:4]不假,可是分频器只能在N/N+1之间跳啊,咋可能在N-3/N+4 ...

我也没整明白这个事,有答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