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使用中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12-29):
icc使用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知如何解决,请教大家,谢谢啦!

1. 做时钟树 clock_opt -only_cts -no_clock_route -power
    局部调整 insert_buffer -interactive_cts {U1/A} -new_cell_names {my_buf}  \
                 -new_net_name {my_net} -location {1 1} slow/CLKBUFX4
    Error: net net1 is routed. iCTS buffer insertion is not supported post-route.(其中U1/A 连接net1)

做时钟树使用了选项 -no_clock_route ,完成后,确实没有route,但预先打好了时钟树的孔。
如何解决? 怎样理解?

楼主:
2. ANTENNA
加diode的问题,该怎样处理?
<1>ANTENNA 属性gdsStdFillerCell
insert_diode -nets [get_flat_cells -all net1] -diode_cells slow/ANTENA -prefix MANUAL_DIODE \
  -signal_route_options include_all_power_layers 1 -routing skip
link  (此时出错)
  Error:the net net1 connects to pin (null) of cell instance MANUAL_DIODE1 with physical     masterCell ANTENNA (MWDC-024)
<2>ANTENNA 属性gdsStandardCell
insert_diode -nets [get_flat_cells -all net1] -diode_cells slow/ANTENA -prefix MANUAL_DIODE \
  -signal_route_options include_all_power_layers 1 -routing skip (此时出错)
Error : No diode cell is found in library

网友(2012-12-18):
回复 网友A:

   楼至,你这个问题解决了么?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了!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