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一个高频时钟分频,2分频居然比20分频的功耗大!!这种情况正常不?

楼主(2010-12-29):
对一个高频时钟500m分频,2分频居然比20分频的功耗大,10分频和20分频的功耗相当!!这种情况正常不?
同样的约束,同样的库,,哪位大侠可以协助解惑呀

网友:
表示不解……
PS:我也是菜鸟

网友:
能否给出分频方式。
信息具体一些,方便大家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偶数分频的常用方法:计数分频,记到N/2-1时翻转啊!!

网友:
用分频后的时钟再去驱动其它模块? 尝试用主时钟出,然后用使能信号来操作,这样保证时钟是单一的。这个只是个人想法,我也没实践过。

楼主:
没有去驱动其他模块,分频信号直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尝试用主时钟出,然后用使能信号来操作,这样保证时钟是单一的。
我不太明白这个意思。。。

网友:
250M肯定比25M的功耗大啊

楼主:
虽然说500m经20分频出来是25m,但它在分频过程中也经历了二分频,即计数器的最低位
依我的理解,20分频经历过2二分频,它除二分频的动作,它还要做其它动作,为什么功耗会低呀。。。

楼主:
输出是250m,频率很高,DC给它设置了负载,虽然这个负载和20分频的负载设的一样大,但很高的频率来驱动负载,其net switching power就会很大,是这理吗?

网友:
你的功耗是指分频电路的功耗,还是整个系统的功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分频电路。我把分频电路拿出来单独研究的

网友:
功耗与toggle rate成正比。你分频出来的时钟肯定是要驱动负载的,至少你会引出到iob(否则会被优化)。于是,250M比25M功耗大。这很正常!

网友:
"250M肯定比25M的功耗大啊" 说到实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说得严重在理!

楼主:
感谢大家的跨年讨论,,祝各位工程师在新的一年工作愉快,技术进步,各方面综合发展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把负载设为零是不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时钟频率高了,翻转的快了,当然功耗就大了。2分频和20分频差10倍,功耗大很正常啊。

网友:
作为EETOP管理员,居然今天才发现eetop被别人抢注了
失职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什么意思啊,,

网友:
In ASIC or in FPGA? And which tool are you using?

楼主:
回复 网友G:

    in ASIC . 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