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cap_free LDO

楼主(2010-12-29):
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无电容型LDO论文
但发现这些论文在测瞬态特性时
都把负载或输入变化时间设在了us级别
那要是在ns级别的话,变化不知道会不会很大.
感觉现在无电容LDO瞬态特性成了一个重中之重的问题点
大家都有什么好的想法?

网友:
关键是capfree LDO到底在实际中有什么好处?贴片电容已经很便宜了,
而且load transtion capfree 一般都比较差,花精力做capfree的好处是什么呢?
可否有人指点一下

网友:
NS  transient analysis is importnat  , as you see clock syncnize  base  loading change  at clock edge for  >  10Mhz   clcok speed, loading  transient should be nS  , not to say  > 100MHz system.

网友:
回复 网友A:

    片上集成的电容成本相比更低,而且可以省去一个引脚,pcb上也会节省面积吧

网友:
节约面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