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igma delta modulator是怎么控制fractional PLL的?

楼主(2010-12-30):
他为什么可以降低phase noise呢?

网友(2011-04-05):
这个估计得看看基本的书了!

网友(2018-05-12):
noise shaping to high frequency
LPF suppress the noise
need to search book

网友(2018-08-23):
delta-sigma是噪声整形,但是用Delta-sigma的分数锁相环的噪声没有说会降低噪声呀,最多做到DSM噪声对锁相环噪声不贡献而已,但是实践证明很难,毕竟锁相环的CP存在非线性,带内多少会有点噪声折叠,关键就是多与少的问题,另外如果锁相环的环路比较宽的话,DSM噪声是有可能会影响系统带外噪声的。所以你说的所谓降低噪声其实是指DSM本身的噪声整形特性,把低频噪声搬移到高频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