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LVS问题求教!!!

楼主(2010-12-30):
我在做LVS的时候,检查LVS得到的netlist,怎么发现很多MOS管都变成了instance ,就像一个NMOS,再netlist中,应该是MM的描述,结果netlist中却显示XX,这是为什么啊?
     有没有了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指点下,谢了

网友(2011-04-02):
回复 楼主: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请问楼主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很简单,你的NMOS不是标准pin数(d/s/g/b),
或者你的DEVICE命令书写有误,可以贴出来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