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PLL不能锁定的问题

楼主(2010-12-30):
pll tarn分析,VCO的控制电压从开始就冲到vdd并一直保持,一直找不到是什么原因。说一下我的参数吧,kvco=64MHz/v,Icp=200uA,fref=1MHz,带宽wc=2*pi*fref/12,相位裕度50度,LC VCO的中心频率2.09GHz~2.186GHz,计算参数时N取2150,得到二阶LPF的参数:c1=1.256pF,c2=8.237pF,r2=637k。在述参数的基础上用matlab仿环路的相位裕度是50度。所用的pfd是动态的,并且加了保持器。请问各位大牛,为什么这个PLL不能收敛呢,百思不得其解,请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
电阻太大了,改成10K, 电容太小了至少250p,

带宽也太大了,需要改小电流到25-50uA。

你先看看razavi的15章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ll tran 分析时, vco在vc=vdd时频率多大?这时分频器的输出频率又是多大?先检查vco和分频器是不是正常工作。如果都正常在找其他原因。 还有fref=1MHz. 那环路带宽多大? 小于100kHz?

网友:
VCO的频率和分频器匹配吗?

网友:
r u sure your loop divider is working proper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