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制作一个IP的.lib文件

楼主(2010-12-30):
各位大虾,在下求教一个问题:知道一款IP,如何把它制作成为一个.lib的库文件,就是把它当做一个黑盒或者一个标准单元一样供其他厂家直接调用,就像调用标准单元的库文件一样,不知道大家做过没有,用什么工具可以提取或生成这样的库文件,麻烦各位分享下经验或提点意见,谢谢

网友:
可以仿真的额话,就提取参数,再用软件或者脚本把所需的参数转化成为lib格式。
如果不能仿真只能当成黑盒了。

网友(2011-03-31):
回复 楼主:

    不知道您解决了没,解决了的话可否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也想知道!!!!

网友(2012-07-17):
我也想对特殊的单元提取.lib库。不知道楼主之前的问题解决了么?可否赐教?

网友(2012-12-10):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后来怎么解决了这个问题?
    最近在弄这个,很纠结啊。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set extract_model_synthesis_compatible true
extract_model -format lib -library_cell -output ${TOP}.wcl.lib

网友:
回复 网友A:

set extract_model_synthesis_compatible true
extract_model -format lib -library_cell -output ${TOP}.wcl.lib

请问一下,您说的这个变量设置和命令是怎么弄的?还需要什么准备文件什么的吗?因为输出的是.lib,没有输入或者其他让它跟我需要抽取的.lib对应起来的操作吗?
因为没怎么用过PT,所以不太清楚。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想知道, 呵呵, 如果是纯数字的话, 可以工具生成的, 模拟的或者混合的, 我想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2013-12-04):
最近,也想搞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
ECL或siliconsmart工具

网友:
StarRC+PT即可

网友(2014-04-16):
回复 网友B:
在encounter中saveModle,即可。

网友(2018-12-17):
回复 网友C:

    mark too

网友:
学习一下,如果当成黑盒怎么设置?

网友(2019-05-14):
请问纯数字的如何生成lib呢,感谢

网友(2020-04-22):
同问,请问楼主解决了吗